[维修] 汽修示波器测量汽车进气压力传感器信号及波形分析

楼主(2020-08-03):
进气压力传感器即进气歧管压力传感器。应用于D型电子控制燃油喷射系统(L型的使用空气流量计检测进气量)。进气压力传感器一般安装在节气门后方,通过检测节气门后方的压力变化来计算进气量。它的作用是检测进气歧管内的压力变化,并将发动机进气歧管的进气压力转换为电信号。与空气流量计一样,是发动机控制单元ECU计算基本喷油量、确定最佳点火时间的重要参数。
常见的进气压力传感器有模拟的,数字的,和TMAP的。模拟和数字的都是三条线,一条电源线,一条接地线,一条信号线。而TMAP的相比较于这两者,多了一根温度传感器的信号线。
TMAP型的进气歧管压力传感器集成了温度传感器,发动机电脑对比进气温度传感器和增压温度传感器,如果温差大于8摄氏度,则会接通冷却液循环泵。

我们用示波器来测一下马自达2007款 2.3L排量汽车的模拟型的进气压力传感器信号。
将示波器的通道一连接一根BNC转香蕉头线,黑色香蕉头接一个鳄鱼夹连接蓄电池负极接地,红色香蕉头接一根刺针,连接传感器的信号输出端。
示波器通道衰减比设置为1X,垂直档位设置为500ms/div,时基设置为500ms左右即可。为避免波形毛刺干扰,可以给示波器开启低通30K,然后迅速踩下油门,从怠速到节气门全开,观察波形。

模拟型的压力传感器信号电压会随发动机真空度的改变而改变。当怠速时,节气门接近真空,说明此时节气门几乎关闭。当进气量增大时,真空度变小,压力变大,波形向上。其原理是,进气歧管内绝对压力越高,硅膜片的变形就越大,其变形量和压力成正比。当传感器结构和输入电压一定时,作用在圆形硅片上的压力越高,输出电压就越高。通常进气压力传感器的输出电压在怠速时是1.25V,当节气门全开时略低于5V,全减速时接近0V。

数字式的进气压力传感器,比如福特发动机控制系统上有,当发动机真空度改变时,它的信号频率会随之变化(往往就是方波信号),但不管发动机真空度如何改变,电压信号会一直保持不变。

网友:
前几天老捷达进气压力传感器断线,导致车给油突突,油耗增高,接好后故障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