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BEEROTORE F3飞控板不通电维修,有个P8p51贴片三极管型查不到!

楼主(2020-08-03):
BEEROTORE F3 飞控,因之前接收机接错电源,导致飞控板无法供电,从新买了一块飞控板,把新飞控板上红圈处的P8p 51替换到故障飞控上,飞控正常工作,

单问题是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方法肯定是不行的,这个P8p 51是个什么原件,问度娘也不知道!

求教各位大婶,这个管子是什么管,可以用什么型号替换!

感激不尽!

网友:
用好的那个三极管拆下来,用万用表测HFE,测是NPN还是PNP的三极管有或是P-MOS或是N-MOS。找相近的代换试试,或者在路测其在电路中的功能。

网友A:
我查了下,看看是不是这个东西  PMBZ5239B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查了下,看看是不是这个东西  PMBZ5239B

收到,感觉不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查了下,看看是不是这个东西  PMBZ5239B

感谢你提供的信息,我找到了,是PMEG2005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