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松下EH-NA60电吹风拆修

楼主(2020-08-03):
买的一个剪线的,缺后过滤网

换线后不能工作只能再次拆开

经过测量发现是一个温度保险管坏了

就是这个雅宝142℃,马上淘宝下单买了10几个不同型号的,收到就开始换

换的过程比较困难发热丝也搞断过,不过最终装好后还是正常运行的,再上几张图

网友A:
做工不错,价格应该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不错,价格应该不便宜

新的价格400-600区间

网友B:
引用 楼主:
新的价格400-600区间

这价格竟然还用永磁直流电机啊?好歹上个串激电机啊

网友C:
那么贵啊,那做工算山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价格竟然还用永磁直流电机啊?好歹上个串激电机啊

这样噪音低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么贵啊,那做工算山寨了

1000多的na98也和这个差不多样子

网友D:
多少钱买的?咸鱼有很多日本带回来的松下电吹风,110V插220V插座烧掉的机子。原来想买一个改成220V,可惜没技术,不会改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少钱买的?咸鱼有很多日本带回来的松下电吹风,110V插220V插座烧掉的机子。原来想买一个改成220V,可惜没 ...

还有一个ne60两个加起来100

网友:
像金属鼓风机万里电吹风机噪音更低,而且只有半千瓦功率,短路环罩极电机没电刷磨损问题,顺便可以把进气口调最小当热风焊台应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ne60两个加起来100

买的划算,NA60带松下独有的水离子功能

网友(2021-08-19):
电吹风还买洋垃圾真不值得。

网友(2022-06-09):
松下的产品质量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