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舒利迭沙美特罗替卡松粉药盒分解

楼主(2020-08-03):
        沙美特罗替卡松粉药盒结构比较精巧,拆解并安装试试,图多字少,看图说话

揭开标签,原来并非螺丝固定

两半盒子卡扣结合的

药粉子弹带

计数环

模拟安装一下药粉子弹带

药粉子弹带初始位置

网友A:
画蛇添足!资源严重浪费!

网友B:
看到这东西,忽然就想起余罪
脑袋里忽然冒出个大胆的想法

额这个想法太大胆了。
我不敢打出来。
我怕。。。

网友C:
这构造,看来这药不能便宜了

网友D:
这药到底多少钱了?看起来不便宜的样子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药到底多少钱了?看起来不便宜的样子

这一盒140块钱左右吧

网友F:
盒子比药贵系列,可以折腾一个机械定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构造,看来这药不能便宜了

本地二百多,60泡的,一天吸两次。

网友:
激素药 治疗哮喘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F:
盒子比药贵系列,可以折腾一个机械定时器。。。。。

你就不能说打个戒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地二百多,60泡的,一天吸两次。

网上药店会不会便宜点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你就不能说打个戒子

媳妇说戒子太多了,每个手指载了3只,每只脚指也戴了3只。。。。。。。

网友:
引用 网友F:
媳妇说戒子太多了,每个手指载了3只,每只脚指也戴了3只。。。。。。。 ...

多打几个,给娃也准备上

网友:
为了多赚钱,啥都干得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一盒140块钱左右吧

140左右的应该是小剂量的,这个是大剂量的,网购最少也在208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到这东西,忽然就想起余罪
脑袋里忽然冒出个大胆的想法

余罪?好像是本书吧?没写完的那种吧?不懂啥想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画蛇添足!资源严重浪费!

诺和24小时一次性胰岛素笔也是,故意不生产便宜的24小时笔芯。零几年盐酸二甲双胍都是瓶装,2010年后都变成大大的盒装只有20粒,算下来比瓶装贵多了。没想到楼主的药盒挺复杂,曾经罗氏有一款类似胶带血糖仪试纸,装上后免调码,测量后自动更换,缺点太贵。

网友:
这不是卖药了,是卖盒子了,光盒子的钱恐怕比药还贵 。

网友G:
这药包装还真特别,化妆品的更贵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药包装还真特别,化妆品的更贵

据说化妆品利润率比毒品都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