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英特尔Low货掉盘 慧荣2258G主控 SSDSCKKW360H6

楼主(2020-08-03):
联想昭阳E42-80原装固态硬盘,BIOS不识别
英特尔用慧荣真的都是 垃 圾 货?
颗粒是海力士 TLC吧

楼主:
这盘竟然有缓存颗粒,南亚256m
估计不能开卡了,拆颗粒有用吗?
编号h27q1t8qem6r

网友:
只能拆颗粒,这个鬼东西短接上电脑连id都识别不出来intel消费级ssd就是废物,远不如三星闪迪英睿达

楼主:
原来是英特尔5400s:sweat:

楼主:
这货有人要吗?

网友A:
58G没问题,海力士的16nm tlc问题大大滴

网友:
Intel 600p才是颠覆三观。。。。

楼主:
引用 网友A:
58G没问题,海力士的16nm tlc问题大大滴

看来是颗粒不行?你搞过2258XT加这颗粒哟

网友:
引用 网友A:
58G没问题,海力士的16nm tlc问题大大滴

开不开,见我给阿杜的回帖,板子锁死,主控和F挪到正常板子直接开卡OK(阿杜是56G)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来是颗粒不行?你搞过2258XT加这颗粒哟

是啊,海力士颗粒漏电真不是说着玩的,这个颗粒也不例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啊,海力士颗粒漏电真不是说着玩的,这个颗粒也不例外。

16nm的正品海力士吹炸倒是有可能,漏电跟东芝imft没什么区别,海力士漏电是特定制程不是都盖棺定论了嘛怎么还一直提呢

网友C:
换个2258g的主控就能正常开了

网友:
老话讲的好 买intel的都是正能量 骂intel垃圾的都是因为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6nm的正品海力士吹炸倒是有可能,漏电跟东芝imft没什么区别,海力士漏电是特定制程不是都盖棺定论了嘛怎 ...

我4贴这个颗粒做了个480固态,跑圈没问题,我就卖了,一个月后买家反馈找不到盘了。发回来后我重新跑rdt重新开卡,跑圈没问题,就给买家发回了,又过了一段时间,买家反应又产生了大量重映射扇区。

这个锅我打算让海力士来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2258g的主控就能正常开了

实践过没老铁?换公版58G就能开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4贴这个颗粒做了个480固态,跑圈没问题,我就卖了,一个月后买家反馈找不到盘了。发回来后我重新跑rdt ...

这个问题我闪迪颗粒遇到的更多,包括9ddl,纯粹是写废了,倒是16nm海力士的黑片容易吹炸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我闪迪颗粒遇到的更多,包括9ddl,纯粹是写废了,倒是16nm海力士的黑片容易吹炸 ...

吹炸的原因估计是封装技术不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吹炸的原因估计是封装技术不行

芯片内部受潮。加热时温度升高过快,水汽膨胀来不及溢出,啵一声,芯片咯屁。。。
最好能高温烘烤4小时去除湿气。。。

网友:
引用 网友D:
芯片内部受潮。加热时温度升高过快,水汽膨胀来不及溢出,啵一声,芯片咯屁。。。
最好能高温烘烤4小时去 ...

最好能做个艾灸

楼主:
我瞎了,竟然两个颗粒不一样,另一个后缀M9R,看来尺寸都不一样,竟然可以用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