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键盘主控打版到了,怎么焊接方便?只要电烙铁和调温台

楼主(2020-08-03):
键盘主控打版到了,怎么焊接方便?只要电烙铁和自制的铝板调温台
贴片元件太小了,烙铁不包喊。。铝板上烤会不会把芯片考挂了。。。
有什么办法??

网友A:
焊功不到家,这点东西 用烙铁完全可以焊接

网友B:
烙铁焊小贴片,专治手抖

网友:
吃几粒花生米吧,话都说不不清了,别字一大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烙铁焊小贴片,专治手抖

关键是一抖元件就粘烙铁是带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功不到家,这点东西 用烙铁完全可以焊接

太小了一mm左右搞不定,不知道现在焊点是焊一点锡,让元件放上去,在放铝板是加热。这样就不怕手抖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一抖元件就粘烙铁是带走了。。。。。

贴片元件焊盘不是左右2个焊盘吗?先用烙铁在右边焊盘上上点锡,然后左手镊子夹住贴片元件放在焊盘上,镊子不要松,右手烙铁点在有点焊盘上,等锡融化就固定住了,再在左边焊盘上上锡就好了。

网友:
贴片元件是什么规格的?
一般用烙铁肉眼就能焊0603或以上大小规格的,0402或以下规格的需要显微镜和焊锡膏,用加热炉或者热风枪焊接了。

网友:
锡浆加上风枪,不然焊0603  0402之类贴片很烦的

网友:
迷你小烙铁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一抖元件就粘烙铁是带走了。。。。。

我第一次用马蹄头烙铁焊小电阻,就是烙铁一过电阻不见了,还纳闷电阻掉什么地方了?结果一看烙铁头上有颗小芝麻,哈哈哈。

熟练了也能焊上,那时候就一把普通烙铁,后来有尖头烙铁就更好焊,关键是心静手不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