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光能控制器

楼主(2020-08-03):
没玩过,接电池两线电阻0,底数1.1Ω。用可调电源20Ⅴ接光能板两线,被拉至2Ⅴ,恒流灯亮。拆看。后续找几个mos换换。

网友:
烧得惨不忍睹啊,什么原因烧的?

网友:
为啥看见你敲的环氧树脂,我会想到原来街边卖麦芽糖的呢,叮叮当

网友:
换好后最好能加散热风扇,或者功率调小点。好像环氧树脂灌封可以找溶剂去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