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孚新品返璞,益圆碳性电池拆解

楼主(2020-08-03):
南孚广告做的好,不过其碱性电池现在成为最爱漏液的代名词,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3879

据说2020年5月推出新品,碳性电池,咦,碳性电池还从没做过呢。
前几天马上拍了两版,5号7号各一版,看看究竟。

左列7号,右列5号,这种包装一拆10枚全散,不好。

5号毛重

7号毛重

7号皮重

5号皮重

5号的外观,有效期2025年6月,倒推出厂日期为2020年5月,这个时间为首批。

随机挑一枚5号,净重17.33克,意料之中,与松下红碳性标称17.30g相同,从后续拆解看不排除为同一代工厂

新的5号碳性开路电压1.67V,比碱性要稍高一点。

7号开路电压,稍低一丁点

不过10枚中有1枚明显偏低约0.01V,待会儿把这枚拆解掉

7号净重9.07克

7号电池就是5号的缩小版,外观完全一致

开始拆解7号,拆解过程全图:
(5号未拆,因为明显和7号是完全一样)

结论:没有什么新意。

益圆碳性电池坛友评测: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3875

2022年R6碳性电池容量参考/横向评测:https://www.mydigit.cn/thread-301973-1-1.html

楼主:
跟松下红色铁壳碳性5号AA电池完全一样

跟松下红色铁壳碳性5号AA电池完全一样

网友:
给石英钟或遥控器用不错

网友A:
内层外壳的材料还是锌不?

网友:
南孚就是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层外壳的材料还是锌不?

锌筒呀。外面多包一层铁壳

网友B:
红壳电池,天猫店只有一家在卖,唯一一个带图评论的是楼主吧

网友:
哦,换了马夹了

网友C:
金霸王比南孚好,在我家的电子门锁上比较出来的,金霸王时间长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壳电池,天猫店只有一家在卖,唯一一个带图评论的是楼主吧

是的,太阳神。
只有那家,只成交我一单,电池屁股倒推为2019年12月的货。
碳性电池做成这样成本高,性能又没提高,所以没几个人买。
从结构上讲对漏液有防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太阳神。
只有那家,只成交我一单,电池屁股倒推为2019年12月的货。
碳性电池做成这样成本高,性能 ...

看来只有红壳是钢壳了,蓝壳和黄壳5号7号都是一层塑料纸,但好像1号蓝壳还是钢壳的,你买的那家应该也是为数不多的货了,或者根本不零售,专供随产品自带的,蓝壳和黄壳大量有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只有红壳是钢壳了,蓝壳和黄壳5号7号都是一层塑料纸,但好像1号蓝壳还是钢壳的,你买的那家应该也是 ...

1号普遍铁壳,我只知道燃气灶用的多,外壳太软不行,漏的话更损失大。
铁壳碳性5号7号还有一种网上说超霸的绿色的是,还未证实。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金霸王比南孚好,在我家的电子门锁上比较出来的,金霸王时间长的多。

门锁耗电大户,我入电池坑就是因为年初冬季迅速没电。你用的金霸王哪种发图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门锁耗电大户,我入电池坑就是因为年初冬季迅速没电。你用的金霸王哪种发图看看? ...

就是淘宝官方旗舰店买的https://duracell.tmall.com/
5号20粒碱性电池,618活动时买,多送两粒,一共只要24.9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淘宝官方旗舰店买的https://duracell.tmall.com/
5号20粒碱性电池,618活动时买,多送两粒,一共只要2 ...

现在首页居然也在开始卖益圆电池了。
要是早有6.9元4节AA+4节AAA的选择,我也不用撸20节这么多吃灰

网友:
这外面包一层铁皮,是不是浪费啊。有必要么。

网友:
可是为啥还是感觉锂-亚硫酰氯或者锂铁干电池来的爽,存储期10年级别(实际用下来15年都可),这种碳性电池性能不咋样,这么做还挺贵,性价比不好

网友D:
说的牛b哄哄的,漏液包赔,是赔电池还是赔漏液导致的损坏的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的牛b哄哄的,漏液包赔,是赔电池还是赔漏液导致的损坏的设备?

肯定是赔电池,说出来给人的感觉像是赔设备,跟卖保险的一样不要脸,我说错了,NF比卖保险的不要脸多了,比如聚能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