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SM2246en开卡报错reset fail(51)

楼主(2020-08-03):
如图,本人小白,动手能力强,固态电脑不识别,自己修,千辛万苦找对了开卡软件,却开卡不成功,提示代码51,问问各位老师傅,是设置问题还是硬件问题,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Erase System Block 打钩去掉。DRAM size改128之后DRAM TSET跑圈。IDEMA改DEFAULT  ,disk  size 改AUTO。

楼主:
引用 网友A:
Erase System Block 打钩去掉。DRAM size改128之后DRAM TSET跑圈。IDEMA改DEFAULT  ,disk  size 改AUTO。 ...

Erase System Block 打钩已经去掉了。DRAM size这个选项没有找到,之后DRAM TSET跑圈也失败了,麻烦再给详细说说呗,或者加个扣扣行吗2417366673

网友:
这个位置瞧不见吗?就是给你调ram参数的

网友(2020-09-16):
有些板子测试缓存,需要短接.不然也会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