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新到的玩具 米霍克+鹰视安

楼主(2020-08-03):
24元的米霍克到了,夹头是贝力得的。同心度不行  电池拆开看了下电芯感觉米霍克的像是三无产品一样。。。一起把24的鹰视安也拆开了,电池连焊都不焊上。。。。鹰视安的电池保护板和米霍克一样(广泓电子),

网友A:
我偶尔用用,买了把米霍克。看楼主有3把小牌货。为何不一次东成到位,也是150左右,但使用省心。

网友B:
有钱就是任性

网友C:
鹰视安同心度怎样?多少钱?那个hongli是谁的电池?那可是垃圾电池!

网友:
说的没错,三个臭皮匠也顶不了一个诸葛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鹰视安同心度怎样?多少钱?那个hongli是谁的电池?那可是垃圾电池!

一般般,比米霍克好点。。那个泓力电池吗?鹰视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偶尔用用,买了把米霍克。看楼主有3把小牌货。为何不一次东成到位,也是150左右,但使用省心。 ...

三把不同时间买的。芝浦18年买的。后面的是今年买的。看着便宜还是双速的就又买了米霍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钱就是任性

都是便宜货。值不了多少钱,就当买了个550的电机

网友D:
我觉得同心度不是夹头的问题,而是中轴与固定轴承之间的间隙比较大,用手掰一下会左右晃动,总之精度不高。

网友E:
引用 楼主:
都是便宜货。值不了多少钱,就当买了个550的电机

550电机 万宝至的才几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同心度不是夹头的问题,而是中轴与固定轴承之间的间隙比较大,用手掰一下会左右晃动,总之精度不高。 ...

对于夹头关系不怎么大,首先这些地方就是活动的。一用力就甩。

网友:
本来就是三无啊,不过无所谓了,家里常备一把20左右的便宜钻粗用,随便泡水泡灰不心疼,打大孔再换好点的,
炮灰钻就是拿来粗用的,够用

网友:
以后还电池 换电机,性能还能强点。

网友F:
就这么点钱,要求不高,拧螺丝就够了,打孔还得是专业电钻,我入了三把,二个米霍克,一个卡瓦尼,都是拧螺丝用,或打木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就这么点钱,要求不高,拧螺丝就够了,打孔还得是专业电钻,我入了三把,二个米霍克,一个卡瓦尼,都是拧螺 ...

对,打螺丝不错

网友G:
引用 网友E:
550电机 万宝至的才几块钱

哪有卖,能不能发个地址给我。

网友:
我的今天到了,同心度马马虎虎吧,感觉电机发热比较厉害,样式和最早的那种一样,也不知是第几批了

网友:
淘宝万宝至 老板挺好 老是送一些马达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哪有卖,能不能发个地址给我。

发楼下了 可以去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发楼下了 可以去看看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