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黄花烙铁故障

楼主(2020-08-03):
刚官网买的p30n烙铁芯,用了两次,第三次不热了,请指导下怎么判断是新换的烙铁芯故障还是烙铁电阻故障?
烙铁供电正常,输入在电阻前位置220v,测量烙铁芯触点,电压约为107v

网友A:
烙铁断电,测图示烙铁芯电阻----有阻值好,没有阻值坏。你说的“电阻”应该是二极管---你测电压约为107v说明它是好的,不热说明烙铁芯也是坏了。

网友:
万用表测一下烙铁芯的阻值就知道   没有阻值基本坏了

楼主:
用那个档位?拆下来测量么?

网友:
背后是不是有个二极管,这个最容易出问题。

网友:
发热芯损坏了。。。。。。

网友:
买个新芯换上一试就知道了,反正新芯也不会浪费,早晚都能用上。

网友:
“早晚都能用上”这句话说的,意思:早晚会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烙铁断电,测图示烙铁芯电阻----有阻值好,没有阻值坏。你说的“电阻”应该是二极管---你测电压约为107v说 ...

拆下加热棒,选择200M档位,数值一直往下掉到3.1。万用表换一下正负极,数值2.1。还是加热棒坏了么?因为黄花官网刚买的才用了两次,厂家也给我打电话说一般不会坏,主要不便宜40元,用两次就坏说不过去啊!

网友B:
936不香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拆下加热棒,选择200M档位,数值一直往下掉到3.1。万用表换一下正负极,数值2.1。还是加热棒坏了么?因为 ...

测得电阻这么大就是坏了。这个烙铁芯是30W的吗,额定工作电压110V吗?这样电阻就几百欧姆吧。问问厂家正常电阻是多少呢,看这烙铁芯还很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得电阻这么大就是坏了。这个烙铁芯是30W的吗,额定工作电压110V吗?这样电阻就几百欧姆吧。问问厂家正 ...

40块钱刚买的,用了2次就这样了,说不过去,厂家说是正常损耗!我累计通电不超过1小时。连烙铁一起返厂了,烙铁之前的芯我大学毕业从中关村中发电子大厦买的,用了差不多18年,我就业余焊接个小玩意,用的也省!怀旧了有点

网友C(2020-10-18):
引用 网友B:
936不香么?

同意看法!!!!!

网友D(2021-03-06):
引用 网友C:
同意看法!!!!!

大佬,936那么多牌子,买哪个,不买哪个啊。我的黄花也坏了

网友:
40块钱烙铁真的买不出啥东西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大佬,936那么多牌子,买哪个,不买哪个啊。我的黄花也坏了

936都差不多,就是个变压器带动洛铁

网友:
引用 网友C:
936都差不多,就是个变压器带动洛铁

这么讲,说明你很容易就上当了。有一种不控温的,也是变压器带个烙铁,用来骗小白的。不控温的烙铁,再加烙铁头热容小,热得慢加焊接不给力两个缺点它能占全了。936烙铁讲究比T12更多,好的坏的差得多,还得试才知道。不行就买个容易退货的。买个T12的反而不容易买到太差的,就是有些接地不给力。

网友:
看重便携性就几十块买个goot外热 ,米多了就搞个tq95 一百多一点。绝对的耐用。坛友的容邦也不错  ,性价比极高。

网友:
黄花?昨日黄花,听名子就不靠谱,我的也早坏了,又粗又大线又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