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焊角磨机电池容量,最大电流及各档空载电流简单测试

楼主(2020-08-03):
电池为山寨KHK18650,标2000mah实际1500mah,实测二并内阻9.5豪欧。
放电mos 三枚90N03并联,30V 80A,不知这mos的厂家 NA 是哪家

充电mos APM9435, 30V 4.6A

用力压住转轴测得最大电流35A,功率600w,一档三档都是如此,再用力电池压降增大电流下降,没能测出堵转状态。换用更好得电芯功率应会进一步增大
另不知控制器有没有设置限流保护

一档空载电流稳定在4a左右

二档空载电流6a

三档空载电流8a

8a放电最终放出2.9ah,原充电器充电电流0.6a

最终充入2.99ah,看旁边小表

炬为这个表头精确度一般用用还算凑合

网友A:
60A,压不住。我换了C6

网友B:
这电池质量可以了8a放出2.9ah,但是这是空载,负载电流更大

网友C:
楼主辛苦,应该还可以吧,能用的住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60A,压不住。我换了C6

60a也不停机吗?那么估计是没有保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池质量可以了8a放出2.9ah,但是这是空载,负载电流更大

嗯嗯,虽然容量虚标,但也勉强算是动力电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辛苦,应该还可以吧,能用的住就行

对啊,这个价格来说算是超值了

网友D:
空载电流跟我测得的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空载电流跟我测得的差不多。

嗯嗯,测过两个循环后一档电流降到了3.8a左右,应该是齿轮磨合了

网友:
这个价格还要啥自行车

网友:
60块录了一个觉得值

网友E:
这个电池电压降到17V就保护了,对应单体3.4V,应该还有一点余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池电压降到17V就保护了,对应单体3.4V,应该还有一点余电。

实际测试保护板单串放电保护电压为2.7v,
你测得17v保护应该是电芯一致性差或这组装前未均衡好所致,可以充满后拆开手工均衡下

网友F:
单电池组就值60块钱了吧?买电池送角磨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单电池组就值60块钱了吧?买电池送角磨机!

对哈,这样一组电池自己买配件组装成本都要三四十,卖家这是不挣钱甚至赔钱把排名刷上去

网友:
大焊无刷角磨

网友:
先用吧   电池用坏了再换好点的电芯

网友(2022-06-15):
测的到位,虚标电池现行记

网友(2023-04-04):
测试线有点细,可能影响最大放电电流

网友(2023-07-29):
我也买了,还不错,耐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