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福禄克17b万用表维修加背光

楼主(2020-08-03):
闲鱼收来的坏机器,牛屎芯,不开机,测量rst脚有电压,没办法了,先换芯片,铲牛屎,没用风枪,硬铲的,发现牛屎中有一个空洞,觉得是洞里的线断了,本来想把里面的线全去掉,去了几根发现很难看,所以就去了一侧的

接下来就是盖绿油,南方潮湿为了防止后面出问题,引出的线是要控制背光用的,割了一条带胶铜箔,可以粘上去。这样美观一点点

接下来焊芯片,由于刚开始看了一个人的帖子,没上锡直接焊的,然后我就被坑了,氧化的不行,固定好以后又不好拆,又是用的含银锡丝流动性不好,硬着头皮用450度焊,结果很难上锡,换了锡丝也一样。到最后将就着焊上又拆掉了,引脚底下根本不吃锡,

第二次焊好的样子,飞线换了根细一点的,同样用绿油盖住。之后测试还是不开机,查了半天怀疑是晶振坏了,又买了个晶振,换好,开机了。
接下来就是改屏幕和电路,背光是从一个坏手机屏拆的,改了半天,导光板太脆了,一个6寸屏就切了一块相对完整的,led灯也改了好几次,太小了,要很改并联,中间一折又断线,

万用屏拆反光板的时候差点把偏光片一起拆掉,幸好及时发现,第一次拆,过程没拍,下面就是组装好的样子,为了以后好拆,没有直接焊到主板上,改了两个触点,刚开始找不到东西,用了两块海绵,后面发现不好看,发现键盘轴,就拿轴里的弹簧片改了两个。为了能放的进led,把显示屏边框也从里面削掉了一半,忘记拍了。

下面是改主板,主板在边上钻了两个洞,用了一段铜丝做过孔,剪两块铜箔当触点,盖绿油,下面是改好的样子,开关管用的8050,电阻是从一张废主板拆的,也测不出来多大,测出来和丝印差太多,只能试,不想太亮,稍有点光就好,用了两个电阻,正面背面

最后是效果,右侧有一个亮条,是我裁导光板计算错了,裁小了,亮的地方没有导光板。

完工,之后看情况,想改充电的,原装蜂鸣器太大了,换了个小的,好放锂电池

网友:
这是一只比较好用的表子。

网友A:
竟然硬铲了,厉害

网友B:
芯片级维修,高手,我不会,直接换主板

网友C:
可惜这个表不能测LED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惜这个表不能测LED

二极管档可以将就一下,关键是我没这需求,平常也很少用,只是以前的那个垃圾指针表太不准了,而且量程不够,才想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级维修,高手,我不会,直接换主板

过奖,胆大心细就可以了,这个表有电路图,可以慢慢找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竟然硬铲了,厉害

懒,风枪放起来了,不想去翻

网友D:
飞线用这么粗的线,还从芯片底下走,用漆包线就行了,手工焊建议用6337焊锡

网友E:
那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表开始只是晶振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线用这么粗的线,还从芯片底下走,用漆包线就行了,手工焊建议用6337焊锡 ...

只是宽,0.065的铜箔,看起来比较粗是因为绿油盖的比较厚,手工操作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表开始只是晶振坏了

我也这么想,白花了三四十块钱

网友:
换芯是技术活,一般人真干不了

网友:
厉害了,把牛屎都给铲了

网友:
软封芯片换硬封芯片,加改显示屏,厉害。

网友:
艺高人胆大!~

网友F:
估计是芯片替晶振背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估计是芯片替晶振背锅了...

我也这么想

网友(2020-12-28):
加改显示屏,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