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关于936焊台发热芯与烙铁头有间隙的改造。

楼主(2020-08-03):
手头没有好的材料,下午想到用全铜的内六角螺丝铜柱改。

打磨到最后实在磨不下去了,因为太小了,由于是手工打磨精度自然不高。

打磨好把小铜碗放到本人手头一个导热性能最差的黑金刚936-2C头上,由于是手工打磨放进去还是有些松动,摇动烙铁头小铜碗容易掉转方向。

后来想到既然摇动烙铁头里面的小铜碗容易掉转方向,还是线放一小段焊锡进去再放小铜碗,加入烙铁后就把铜碗固定住了,这样做完之后发现烙铁头的导热性能比原来不加铜碗好太多了,因为原来这个头子与发热芯间隙很大导热性能很差。

做完之后发现如此费劲把一个六角铜螺丝柱改造成一个4MM铜碗是在太费劲,足足用了我两三个小时,网上是不是有4MM直接的半圆形铜球卖,一搜果然有,还是空心的,以后是不是可以买这玩意代替,各位看官还有啥更好的改造方法和材料希望多多提意见。

网友:
这个方法可以哟,给你点赞

网友A:
我直接缠了两层铜箔完事。。。。

网友:
加铜箔更好用,传热面积大

网友:
我是往里面灌锡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直接缠了两层铜箔完事。。。。

这才是正道。。。。。。。。。

网友:
直接把发热芯往前拽拽不省力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直接缠了两层铜箔完事。。。。

铜箔用0.02厚的是吗?不知缠了铜箔会不会掉出来或者造成间隙过小发热芯插拔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才是正道。。。。。。。。。

感觉感温头是在头部位置,所以先把头部做好在想其他。

网友A:
引用 楼主:
铜箔用0.02厚的是吗?不知缠了铜箔会不会掉出来或者造成间隙过小发热芯插拔困难? ...

我也不知道手里的铜箔是多厚的,没卡尺,凭感觉往上裹的,差不多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知道手里的铜箔是多厚的,没卡尺,凭感觉往上裹的,差不多就行

网友C:
现在都是高频焊台了,936过时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都是高频焊台了,936过时喽……

高频发热芯爱坏,耗材贵,而且有辐射。

网友D:
我往里头垫了可乐罐子那个铝片,然后现在头子没法换了,不过问题不大,我那936就用得少,常用的都是T12,真的需要936的时候也是刚好需要现在取不下来的刀头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往里头垫了可乐罐子那个铝片,然后现在头子没法换了,不过问题不大,我那936就用得少,常用 ...

铝片/铝箔的问题是到600度就融化了,烙铁开机时还是有可能在内部达到这个温度。融化以后还和烙铁芯紧密贴合,得加热到600度才能取下。用煤气灶/喷灯比较好。用烙铁直接加热是很损烙铁芯的。就是烙铁头加热到那么高温氧化以后比较难看,不过不影响使用。当然不取下也无所谓,多准备几把手柄换起来更方便快捷。
楼上提到的灌锡发现最省事,把合适长度的锡丝放到烙铁头里,这样烙铁芯是插不到烙铁头里的。不要紧,边开机加热边插。焊锡融化,烙铁芯自然就插入了。烙铁头里面的空腔就被液态金属代替了,导热不可能更好了。而且这个液态金属焊锡老老实实的呆在烙铁头里,不会跑出来。因为烙铁头热容大,性能超过T12也不是难事,当然开机化锡的速度还是慢(20秒),但焊接导热性能好。换烙铁头当然只能趁热了,建议就不要经常换了,经常用不同烙铁头就多预备几个手柄吧,每个烙铁头配个手柄。

网友(2021-11-21):
引用 网友E:
铝片/铝箔的问题是到600度就融化了,烙铁开机时还是有可能在内部达到这个温度。融化以后还和烙铁芯紧密贴 ...

焊锡会和发热芯粘住吗?

网友:
这个老钢印版的白光头子是怕自己导热太好?

网友F:
楼上的方法好,我也准备这么干,就是没找到合适的铜箔。都说金的、银的导热好,有谁试过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楼上的方法好,我也准备这么干,就是没找到合适的铜箔。都说金的、银的导热好,有谁试过吗? ...

额额 那个是老钢印版白光头子自带的 。专门做的内突起 防止发热芯和烙铁头紧密接触。

网友:
引用 网友G:
额额 那个是老钢印版白光头子自带的 。专门做的内突起 防止发热芯和烙铁头紧密接触。 ...

这个老钢印版C型带凸点钢套是N453的烙铁头 是和900M不同的 是我搞错了 。这样的设计就是配合专用发热芯 实现定温 防止温度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