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一颗电阻解决世嘉换LED阅读灯爆闪(解码)

楼主(2020-08-04):
11款的雪铁龙世嘉,在网上买了佛山照明的LED阅读灯(T10),换上去却出现爆闪现象,卖家一句话:这车需要解码! 一脸懵逼,解码是神马东东?网上搜了一下,大概知道个意思:汽车自己会发送检测信号判断灯泡是否有故障,LEd电阻太大,所以汽车不断发出的检测信号触发了LED爆闪。

解决方法也很简单,正负极并联一块电阻就行了,让电脑通过检测认为灯泡是好的,这样就能正常供电了。

拆阅读灯罩的时候捣鼓半天愣是拆不下来,到网上找了方法,自己整理了一下:

拆灯方法1:直接抠底座,从前挡风玻璃那面直接用力往下抠

拆下来了,不过我的弹片留在车顶,撬下来复位即可

方法2:拆灯座,先用两张电话卡从车体与底座之间插入,压住那两个金属弹片,然后再撬灯罩就下来了。

佛山照明0.6W 的LED,六块多一组两颗,
焊电阻,正负极旁边有过孔,刚好可以插电阻,完美

三灯齐开,可以看书,亮度比原来的5W灯泡稍亮,也许是色温的缘故。
另外,个人认为,阅读灯不用太亮,晚上开车如果开灯会影响驾驶安全,之前想过买38珠的灯板来改,最后放弃。

完!

网友:
不错,好文。前排插入

网友A:
不是LED电阻大,而是电阻小,闪是因为限流电阻太大了,你并联电阻,是为了减小限流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LED电阻大,而是电阻小,闪是因为限流电阻太大了,你并联电阻,是为了减小限流电阻。 ...

额,还是一脸懵    LED灯的电阻,用万用表通断档量是不通的

网友B:
像这种LED灯一般都是三个灯珠串联加限流电阻,白色灯珠导通电压约3V,三个就是9V左右,车身控制模块(BCM)的检测电压一般是5V或5V以下的脉冲,LED不导通,所以认为灯泡断路,加个电阻后能检测到通过微弱电流,判定灯泡正常。有些车大灯检测也是这个原理,不过比这阅读灯检测更复杂一点,比如电流大小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额,还是一脸懵    LED灯的电阻,用万用表通断档量是不通的

电阻大,要用电阻档来测量

网友:
我一开始是4瓦多,后来降了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像这种LED灯一般都是三个灯珠串联加限流电阻,白色灯珠导通电压约3V,三个就是9V左右,车身控制模块(BCM) ...

我这LED是正反面各3颗共6颗灯珠,接上去就是爆闪(不是微亮),脉冲电压应该不止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大,要用电阻档来测量

可你前面在3楼说 LEd 电阻小啊

网友:
系统检测电流太小了,误认为灯有问题,加个电阻使电流增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你前面在3楼说 LEd 电阻小啊

led是二极管啊,单向导通,反着试一下,我以为你量的是限流电阻

网友:
所谓的解码就是并上一个电阻,让电流维持在电脑检测的正常范围内。
大众的车换led阅读灯有余辉也可以通过并电阻解决。

网友C:
增大电流,但这样灯泡寿命也受影响的吧

网友:
有时候打火的时候,阅读灯也会闪几下

网友D:
发个图给大家看就明白了,这个电阻是并联在阅读灯电源总回路上的。这图是改我的雷凌的: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4931

网友E:
这样都失去led的意义了,好多车都是,换led省电,结果因为带检测的,只能并个电阻来解决,led省的电全耗在电阻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样都失去led的意义了,好多车都是,换led省电,结果因为带检测的,只能并个电阻来解决,led省的电全耗在电阻上 ...

还是要省的,算上1K电阻消耗的。相比5W前排和后排8W的卤素,在亮度和发热上LED还是能占优势,就是LED的光线得处理好不然比卤素伤眼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增大电流,但这样灯泡寿命也受影响的吧

增大的只是检测时的电流,无关灯泡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发个图给大家看就明白了,这个电阻是并联在阅读灯电源总回路上的。这图是改我的雷凌的:https://www.mydigi ...

改的不错啊,太亮了确实不好,还好没入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