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求助 海康威视网络摄像机功能参数

楼主(2020-08-04):
朋友拿来个摄像头,海康的,看着挺高端。双天线,双网口,gps端子。求大神教使用方法和功能参数。谢谢

网友:
直接怼个12V直流,旁边的BNC接头可以直出画面。

或者找海康的工具在同局域网下搜索下这个头,

这货还直接POE供电的。

旁边那两排花花绿绿的孔可以不用管它

网友:
可惜没有sd卡口,不能独立使用,或者独立使用价值很低,无法录像。
应该可以接入萤石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