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空调漏电跳闸的应急解决方法

楼主(2020-08-04):
几天前因为恢复了漏电保护器的正常功能,卧室空调除送风外的其他功能都会引起跳闸。
发了个帖子,大家给了不少参考意见。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p;extra=&page=2

我判断是室外机有漏电,但又不想立即换空调,于是把供电插座上的地线拆掉了。
这样漏电保护器就检测不到负载漏电了,反正室外机在室外,手碰不到,不怕触电。
先这么用着吧,混过一年算一年。

网友A:
那下次换空调一定要注意安全......

网友:
漏电保护没有了,安全隐患来了。

网友:
也有可能是连接室外的电缆漏电,断开室外机 量一下。

网友:
不能这么干,空调无地线很危险。不如拆除或不用漏电保护器还好。

网友:
使用普通空开即可,但是地线不能拆,接地是必须的。

网友:
空调还是不要安装漏电空开的好,同时现在的柜机都不能安装漏电空开

网友:
万能表测一下很快的

网友B:
我家客厅的3匹柜机多年来,2年前还是3年前,开始频繁的跳漏电空开,从几天一次到一天几次,几乎无法用,断开柜内机的风机接地线后不跳,后来掏了个一模一样规格的风机马达,换了就安定到现在。。。是多年使用引起马达线圈绝缘损坏和矽钢片通了(半通不通)

网友C:
那你断一下室内与室外的地线,判断一下啊。      我们经常遇到内风机出问题,实际是室内漏电。

室外机反而很少发生漏电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家客厅的3匹柜机多年来,2年前还是3年前,开始频繁的跳漏电空开,从几天一次到一天几次,几乎无法用,断 ...

第三方证明了,你也遇到了室内机漏电的情况。

网友:
那也要看漏电电流多少,多的话肯定要修的!危险啊。。没有地线也危险的!

网友:
我公司里新安装的空调也这样
报修来的师傅说他们的空调都是这样的, 轻微漏电,  我们装的漏电保护器灵敏度太高, 换一个牌子的就可以了
我死活不信
结果换了个施耐德的漏电保护器,真的不跳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你断一下室内与室外的地线,判断一下啊。      我们经常遇到内风机出问题,实际是室内漏电。

室外机反而 ...

开送风并不跳闸啊,室内机里又没啥名堂的。

网友:
同事昨天还说他家空调打不开了,后来又开了,运行了一天,没事了,就没让师傅上门,估计也是漏电了

网友:
好办法,可以考虑

网友:
既然室内风机不漏电,大概率在压缩机和外风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下次换空调一定要注意安全......

是的,记得把地线再接上。

网友:
上次我家的也跳闸了,以为是空调出问题了,后来查到插座,原来是地线松出来碰到其它线了,重装后没事了,还有家里的美的变频空调出e1故障,检查后,自己更换了条内机连外机的四芯电缆复活了

网友:
非常不赞同LZ的做法,事关小命岂能儿戏。
要查,要彻底的查,查出问题的根源,彻底整改,把事故扼杀在萌芽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