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 台州牛丁电动车科技的72V20A充电器 加 科宇48v20a充电器

楼主(2020-08-04):
拆个台州牛丁电动车科技的72V20A充电器,做工还行分量也很重。
背面是十字螺丝很好拆

分量很足,线很软比一般的充电器强点

为啥有两个高频变压器?

芯片是sdc7500不是常见的3842

下面是科宇48v20a充电器一起拆了,做工也还行

带定时芯片11小时自动断电

输出有个可控硅?没接电池是不输出的。

网友A:
看做工还不错。多少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做工还不错。多少米。

是捡的,因为我电动车是48v的用不了 挂咸鱼20多卖了

网友:
做工还不错啊,20多元也不贵了

网友:
  第一个 真不错 ……

网友B:
难道是tl494芯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是tl494芯片的

这个sdc7500 应该和tl494差不多吧

网友C:
第一个是天能电子494方案的充电器

网友D:
72V20A,输出有1400W?严重虚标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是天能电子494方案的充电器

494的啊 早知道不卖了 质量很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72V20A,输出有1400W?严重虚标把。

适用72v20a电瓶吧

网友:
第一个非常好,改可调电源非常合适。

网友D:
引用 楼主:
适用72v20a电瓶吧

这样看起来,其实也就是一个输出72V,2A的电源。厂家有才,发明这种标注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看起来,其实也就是一个输出72V,2A的电源。厂家有才,发明这种标注方法。 ...

可能是我没写清楚吧 准确说应该是72v20ah 电瓶车充电器

网友:
EMC电路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