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调光是不是就是模拟调光?

楼主(2020-08-04):
DC调光的原理非常简单,就是通过提高或降低电路功率来改变屏幕的亮度。功率 = 电压 x 电流,所以改变电压或电流都能改变屏幕亮度。

在采用模拟调光的技术时,LED的正向导通压降会随着LED电流的减小而降低,使得白光LED的能耗也有所降低。

看着这俩很相似呢,是不是一个意思?那么DC调光也就存在与模拟调光一样偏色的问题咯?

网友:
不懂,高手回答

网友A:
LED的压降曲线不是直线,所以不是电压降低多少亮度就降低多少
PWM调光是保证LED导通时的电流相等,但是调节LED导通的时间,用视觉暂留效应改变观察到的亮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的压降曲线不是直线,所以不是电压降低多少亮度就降低多少
PWM调光是保证LED导通时的电流相等,但是调节 ...

因为现在都在追求"无闪"而推广DC调光,看手册一般驱动芯片除了提供PWM模式还有个"模拟调光",这玩意儿是不是就是DC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现在都在追求"无闪"而推广DC调光,看手册一般驱动芯片除了提供PWM模式还有个"模拟调光",这玩意儿是 ...

只是支持输入模拟量来调节亮度吧

网友B:
pwm把频率调高,也可以让闪烁消除吧,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pwm把频率调高,也可以让闪烁消除吧,等待高手解答

pwm出来之后,加电容滤波 应该就是DC调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