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火影T5-V 锐龙版半拆解

楼主(2020-08-04):
前几天某东购买,对我来说能用即可,不需要什么三星内存固态(真杂牌除外,那种影响系统稳定性),到手后发现外观几乎跟炫龙耀7000一模一样(C面没有炫龙的磨砂,终于能擦干净了,磨砂真的坑)。(对于垃圾佬来说,装个系统,解决点小问题都不是事,所以昂贵的品牌机没兴趣,最开始想上小新AIR14的车,结果错过某多2800多,3199的价格又觉得太亏,然后等到现在3599,牛的不行,果断跳车上了火影的车)8+512G固态,4600H+GTX1650配置,4600H真的强,AMDYES!
Win10任务管理器里,1650是GPU0,而核显是GPU1,很神奇,打开CAD,3D加速里面显示的也是1650而不是核显,我甚至手残禁用核显,没黑屏,但是卡的不行,还不能调整亮度,搞不懂他到底用的核显还是独显。
上图吧
ABCD面均塑料,但是散热给力,性能释放也还行,接口不少,重量2KG多(其他常见参数就不复制粘贴了,百度一下即可)
不知道有没有大佬知道这盘到底能不能上2.5寸硬盘。(这个模具不知道还有啥品牌在使用,如果有拆机图就知道能不能用2.5寸盘了)

楼主:
对了,拆解D壳要破坏易碎贴,约等于放弃保修(我买的东西除了到手就有问题退货了,从来没上售后维修过,所以是否保修对我来说用处不大)
几年前买的杂牌海尔电脑现在都还能用(8550U处理器)(cpu理论很强,结果海尔是单热管单风扇,功耗15W就撞墙,15W的8550U能做什么,连满血I3都打不过的废物,当时不懂,看到I7觉得很牛,血的教训,买电脑一定要先看散热和性能释放,15W的I7都是个垃圾)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了,拆解D壳要破坏易碎贴,约等于放弃保修(我买的东西除了到手就有问题退货了,从来没上售后维修过,所 ...

手机主板小贴纸也很坑,放在出汗的短裤口袋也会变色。我2010年组装1055T农企台式机也是,发现原装散热器热管漏气,换了个30W的铜铝复合LED灯具散热器,再加一个万转拆机调速风扇,平时工作在低速,只有高负荷自动增加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主板小贴纸也很坑,放在出汗的短裤口袋也会变色。我2010年组装1055T农企台式机也是,发现原装散热器 ...

太夸张了,根据发热量合适选择即可。大部分处理器都限制了功耗的,温度再低也不会超过他设定的功耗。

网友(2022-07-07):
自带的网卡是啥型号

网友(2022-08-12):
这个牌子是属于哪个的,看着做工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