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个单车喇叭灯

楼主(2020-08-04):
这个是喇叭和灯一体的,还是以前老站时代购的呢。所以呢,还要再次感谢论坛 ,感谢睦版!

参考这里:
1、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81210

2、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83299

这次维修并不复杂,但是却很怪,很难想到的毛病,这也是本帖想要说的,让朋友们引起注意,一般不会想到这里会出问题。

在骑行中,突然就断电了,再开却还能打开,但是,一会又会断电,感觉是某个地方接触不良,中间拆开检查过一次,并没有发现接触不好的地方,而且,静态状态下不出故障,没办法装起来继续用,可是,只要一震动就又是不定什么时候断电。这次彻底检查一下,拆开使劲晃,一晃还真有地方感觉有震动,但是怎么样也没想到,竟然是18650内部电芯在晃动,这下终于找到根本原因了,是18650内部电芯接触不好,有断电的地方,好在静态下还能用。拿出以前睦版的红锂电,换上解决问题了。把这个蓝的装在直筒手电里还能用,静态下一般不出问题,如果出问题了,晃晃就可以了,不耽误用。

再次拆开

取下锂电

参数

带保护板的

正极

负极

剪下保护板

换上睦版的红锂电,焊上保护板

用这些以前在论坛换购的电池热缩膜,把保护板套上封装

只顾高兴了,后来的照片都没照。还原过程就不发了。

全帖完,谢谢关注!

网友A:
目前就是缺个骑行灯,现在还有货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就是缺个骑行灯,现在还有货没》?

这家关门不干了,不过有相同款式的,你搜一下就知道了,TB

网友:
偶渣渣车上装的5块8的手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