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淘宝60多的800w电动车控制器是什么货色?随便打开看看,顺带改线、开放ebs功能

楼主(2020-08-04):
控制器

48~60电压通用的 ,车的电池是60,有时候跑长途的时候会搭1块48电池

打开

一排的mos,一共12个

背面电压跳线跳到64了,60和64有什么区别呢?

管子全部都是旧管拆机的75n75,不过是意法半导体的,就不去管他了。如果是其他那些垃圾管子还给我拆机二手那我肯定受不了,退款

先看看acc部分,有独立的电源电路,大部分垃圾控制器都是直接三个电阻来降压。

看看母线和相线,都是采用了硅胶线,这个要好评

电门端子也是硅胶的,不过我的车不是这种,要改

之前300多块钱买的蓝德7255,应该算2kw的控制器吧,可惜电脑软件我不会设置不会调,跑起来速度只有27。。。。。。。。。。不去折腾了,还是傻控好玩

装机测试,后面有很多跳线点,跑快了必须要用ebs,不然刹不住,我的车是500电机800控制器,所以用ebs没问题不会炸管。

不过我找了半天没找到是哪个点。。。

咨询客服技术部。

原来是这两个点,连起来。。。。。。一般的控制器都是有一个点给你拉低电平选择功能的

电门插头改一下。

出来溜达一圈,ebs的劲太大了。。。。。。好多美团的跳鼠耳朵。

速度提升了。原装控制器跑32。

整条线更换。

安装。

后面两个孔位安装在车牌位,前面拿个螺丝螺母拉住,强度没有问题。侧面这一排螺丝孔有点不放心,有空打点硅胶防水

网友:
看起来不错,昨天卖电瓶时碰见一个三轮换1000瓦控制器,要150最后140成交

网友:
跑外卖的车子速度就是快,
新国标才25,蜗牛一样

网友:
主板看起来舒服养眼啊

网友:
现在看到产地是 天长 的充电器,我直接掠过 ,真心垃圾

网友A:
板子看着还行,就是怎么感觉旧旧的,还有,控制器这样放下雨过不去吧

网友:
来来来,50回收蓝德

网友:
电驴秒变电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看着还行,就是怎么感觉旧旧的,还有,控制器这样放下雨过不去吧

下雨天大水坑不能冲,平时湿路没问题。控制器主要进水就是在线头,现在线头是朝下的,并且主板倒装,即便里面有水也不影响,就怕有水蒸气蒸到主板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雨天大水坑不能冲,平时湿路没问题。控制器主要进水就是在线头,现在线头是朝下的,并且主板倒装,即便 ...

外面风吹雨打的时候可不是这么理想,水会从各个方面过来

网友B:
加长后减震行程,前轮换加长款双肩前叉,可以进一步提高越野性能不怕上下台阶。控制器最好有无感应急模式,万一半路上霍尔故障省的推车。

网友:
电流35A,顶天650W 。60块钱包邮能用就行,看楼上说1000W换好140,真正全新800批发价就100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长后减震行程,前轮换加长款双肩前叉,可以进一步提高越野性能不怕上下台阶。控制器最好有无感应急模式 ...

我12年买一部绿源猎鹰款,轮胎减震碟刹都是电摩配置,质量非常好,可惜电池48V20A,骑2年换电池朋友说多加一块电池没事什么都不用改,还真是本来就骑40-50公里变60-70,速度上40多(实测不是看车上欢乐表)车很稳,可惜17年禁超标车卖掉4800买850卖掉,车质量非常好5年就换2条轮胎和空气开关。

网友:
这名字不火才怪。火

网友:
现在美团都挂小耳朵了吗?好像到处都是啊

网友:
看上去像是翻新的

网友C:
电机功率多少瓦?
最高速度才40km/h?

网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1785
同家店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功率多少瓦?
最高速度才40km/h?

电机500的。之前用原装控制器超压跑38速度,温度非常高。

网友:
请问楼主,是不是其他的控制器只要X和dS两点短接,都有eabS电子刹车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