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三洋变频XQG60-L832BCX滚桶洗衣机更换三角架、中轴、轴承、水封

楼主(2020-08-04):
三洋变频XQG60-L832BCX滚桶洗衣机
这款机器有3种结构,论坛  马君  拆的是一种,我这是另外一种,水封还有两种
过程就是见啥拆啥,分离滚筒跟外筒,拿出来轴端螺母带上,然后就是对着地面提起来甩下去,反复5次左右才下来,
大力出奇迹,本次更换  三脚架、中轴、两个轴承、水封
费用 280零件费,工时 拆机+清洗5小时,装机3小时
使用工具,套筒19.17.13.10 电动起子 十字批  ,还有装轴承的时候需要铁榔头,大力出奇迹就进去了

整机留照

整机留照

不忍直视的滚筒,压铸铝合金的三脚架 锈到掉渣,爆米花的那种

不忍直视的滚筒,压铸铝合金的三脚架 锈到掉渣,爆米花的那种

来个详细图

来个详细图

罪魁祸首,中轴磨损,有凹槽,漏水了

罪魁祸首,中轴磨损,有凹槽,漏水了

只剩骨架图

只剩骨架图

洗刷刷之后,法兰上的水封轴承拆除

洗刷刷之后,法兰上的水封轴承拆除

外筒洗刷刷,原来爆米花都在这里面

外筒洗刷刷,原来爆米花都在这里面

安装桶

安装桶

定子留照防止线插错

定子留照防止线插错

安装好水封,轴承 ,法兰

安装好水封,轴承 ,法兰

桶子上身,接线

桶子上身,接线

接线留照

接线留照

完事

完事

网友A:
滚筒洗衣机还是不如波轮机好用了

网友:
我那时候拆西门子的,疯了,真难搞,然后,拆下来了,发现轴磨损了,减震也没换,水封装不久估计就废了,减震差的一塌糊涂后面算了,直接当破烂卖了,本身材料不贵,工具和维修费很多

网友:
原来是电动山地车魔饼电机同款定子铁芯加集中绕组结构,商店里看到过样品展示好像是一圈铁氧体橡胶磁,好的有感永磁变频应该分布式绕组,转矩脉动比集中绕组小。

网友B:
用了音圈电机
传说中的水泥配重块呢?

网友:
看到只熊,嘿嘿

网友C:
塑料外桶应该不用整个拆出来的吧?家里松下滚筒也是换三脚架、轴承、水封,只需要将外桶前半部分拆出来就行了。

网友D:
跟我家应该是同一个型号,一到甩水的时候秒变打桩机,轰轰的震个没停,还不停的跑,定不住,不服都不行。我爸商场买的样机,骨折价,然后又忽悠的没打发票,想退都退不了,也没得修。用了几天实在受不了,就做了个50厘米高的不锈钢4方架架起来,用泡沫垫着固定,然后架子是软的,可以跟洗衣机一起摆晃摆动,减轻洗衣机的震动伤害。实际用的应该有4~5年了,目前还没出问题,要没那个不锈钢架子,估计顶不了2年就完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了音圈电机
传说中的水泥配重块呢?

配重块应该是水泥包胶?铁的不止那么重,照片没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塑料外桶应该不用整个拆出来的吧?家里松下滚筒也是换三脚架、轴承、水封,只需要将外桶前半部分拆出来就行 ...

内筒下不来,大榔头伺候纹丝不动,所以拆下来往地上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跟我家应该是同一个型号,一到甩水的时候秒变打桩机,轰轰的震个没停,还不停的跑,定不住,不服都不行。我 ...

是不是运输固定的没拆完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运输固定的没拆完

就2个长螺丝,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2个长螺丝,拆了

我这次拆了发现,应该在背后一处固定,还有底部固定,两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滚筒洗衣机还是不如波轮机好用了

滚筒最令人讨厌的就是人要蹲下去取衣服。

网友E:
拆过一个海尔换轴承,真累人。材料费65,人工不知道算了

网友:
能拆成这样的都是高手

网友:
所以我一直还用波轮的,便宜好用

网友:
直驱电机的.拆修还值.买时可不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E:
拆过一个海尔换轴承,真累人。材料费65,人工不知道算了

人工按时间算~我们这里20块一个小时30块一个小时的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