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行车记录仪

楼主(2020-08-04):
行车记录仪坏了,现象是这样的,车辆启动时,记录仪跟着开启,这个正常,但是几秒后就自动关机了,无法使用。把记录仪取下,用正常的5V电源测试,记录仪正常,所以,怀疑是记录仪带的车载电源坏了,这个电源是直接焊线的,不是插头式的,所以取下不太容易,在车内布线不好弄,采取剪线的办法,取下自带电源,可是,经过各种测试,却发现自带电源并没有损坏,那么只能怀疑是输出线的问题了,仔细分析原因,得出结论。因为记录仪是吸盘式的,当车子受太阳光照射的时候,吸盘受热没有吸力记录仪就掉下,次数多了,把输出线给扯坏了。最终,把输出线剪了两个地方,车内没法电焊,没有低压烙铁,只好用拧线热缩管的方式接线,这次用个比较粗的,耐扯的换上,应该不怕记录仪掉下扯坏了。

从车上取下记录仪和自带电源

自带电源

参数

记录仪亮相,买车时送的,很普通的那种

4颗螺丝固定

因为它没毛病,就不拆它了

2A保险管

把标签换个地方,贴这里

自带电源打开

用转换板测试自带电源

自带电源和记录仪都没问题,工作电流300MA左右

保险管在这里活动不太自如

安装过程中发光管脱焊,质量真不怎么样

铜铂都脱落了

芯片是LC56,后边有PDF

开始还以为是保险管活动不顺畅的原因呢,锉刀扩孔

以上这些基本都是无用功,真正的原因是输出线,不过呢,可以对这个自带电源有个了解,也不能算全部没用。

全帖完,谢谢关注!

网友A:
这个电源有点简陋啊,等牙膏

网友B:
为什么下pdf扣我35个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下pdf扣我35个币啊。

论坛下载附件本来就要扣M啊,鼠标放到附件上就会显示要扣多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源有点简陋啊,等牙膏

还行吧,看资料能输出700MA。实测650MA,对记录仪来说足够了,300MA

网友:
这记录仪的电源也是够粗糙的,换个优惠购里几块钱的接线出来比比这个强点

网友C:
我邻居也有这个问题,然后没动,直接喷WD40:lol:。主要还是没到不可救地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邻居也有这个问题,然后没动,直接喷WD40。主要还是没到不可救地步。 ...

线断了,喷WD40有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线断了,喷WD40有用吗?

没断线,也是保险活动不灵活。

网友:
所以说准备一个510接口的移动烙铁还是很有必要的。买35-50瓦的比较好用,我开始买15W的发现发热小,用起来不方便,后来换了个35W的就不错

网友:
我买的那种已经涨价了,你自己搜淘宝或者PDD,很多的,都是拿电子烟改的,要不就去数码之家老王和老五的电里面蹲守,他们那里经常有电子烟主机卖的,只要自己配个510烙铁头就能使用

网友D:
线坏了怎么着车还点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线坏了怎么着车还点亮呢

应该是接触不好吧,点灯期间电压应该很高吧,高压下估计线的电阻大些也能点亮,或者是自带的锂电存那么一点点电能点亮,之后很快锂电存电就没了,好像后边解释能说得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