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阿斯加特AN2掉点该如何补救 颗粒29F02T2ANCTH1

楼主(2020-08-04):
前些日子由于换了一个笔记本,阿斯加特这个盘带一个很薄的马甲,太厚了合上D壳盘被压弯了接触不好,我就想着撕下马甲,马甲上的胶很黏,热风枪调到100度加热,撕下来了发现颗粒也翘起来了,颗粒是Intel的29F02T2ANCTH1单颗256G,热风枪完全吹下来看到焊盘掉点了,贴上去偶尔能读盘,后来来来回回折腾焊盘中间也掉了个点位,想问一下各位大佬还有什么补救措施吗,有什么NVME的主控板能用上这个颗粒呢
原来是贴在中间这个焊盘的

颗粒看上去没问题

掉点的位置

主控型号SM2263XT

网友:
再买条2263xt的板子搬一下不就行了

网友A:
刮骨疗伤呗,要不还能咋办?

网友A:
如果盘里没有重要数据了,贴到其它的好焊盘上,应该也能开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刮骨疗伤呗,要不还能咋办?

没有显微镜没敢刮

网友:
直接寄去让坛友修得了,还省事,你去问问这位https://www.mydigit.cn/home.php?mod=space&uid=1908513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盘里没有重要数据了,贴到其它的好焊盘上,应该也能开出来。

希望能保留部分数据

网友(2020-09-14):
引用 楼主:
希望能保留部分数据

去方力家买个板子,搬板就是了,

网友B(2021-05-16):
弱弱的问个问题,什么叫搬板。是不是颗粒移到全新的2263xt上去吗?移过去后,数据还在吗?一般DIY开卡,这些固件是刷在主控上还是闪存颗粒?如果是刷在主控上,是不是搬板就必须要先刷一样的固件,用同样的颗粒,然后把芯片搬过来就可以读数据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弱弱的问个问题,什么叫搬板。是不是颗粒移到全新的2263xt上去吗?移过去后,数据还在吗?一般DIY开卡,这 ...

搬板子就是因为原来的地板坏了/换个新的底板/主控缓存颗粒原封不动对位搬过去/现在基本固件都是在颗粒上/直接搬不需要开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搬板子就是因为原来的地板坏了/换个新的底板/主控缓存颗粒原封不动对位搬过去/现在基本固件都是在颗粒上/ ...

谢谢指教。

网友:
只要中间的4排不掉就行了,边上的全掉光了也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