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双丢电池了

楼主(2020-08-04):
又双丢电池了。之前电车丢了好多辆了,上个月充电器被偷走,这个月电池丢了。
似乎没办法防贼了。现在小案子也不给比对指纹。全民指纹库到底有啥用啊。
大家防盗有什么办法啊?

网友A:
电池拆开装个GP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池拆开装个GPS

弄个装置,一开电池仓,电池就短路。出问题,那是偷电池的操作不当引起短路。

网友C:
加GPS 换锂电池 锂电池好像没有收的 他一看是锂电池卖不出去 就不要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弄个装置,一开电池仓,电池就短路。出问题,那是偷电池的操作不当引起短路。 ...

还是埋颗雷靠谱些

网友E:
你也不想想
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 这辈子都不可能打工的
是谁的名言
是谁 在敲打你的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拆开装个GPS

这次买的电车是踏板下直接装4个12伏电池的。
上个月出门看到一地碎电池壳子,估计是别人的电池锁太结实,把电池壳子弄碎,偷出来里面的4小块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GPS 换锂电池 锂电池好像没有收的 他一看是锂电池卖不出去 就不要了

现在想把老式银鱼款锂电装上先凑合用,天天上班通勤不方便。但是没法固定,不行就先用链条锁锁电池提手(防君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也不想想
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 这辈子都不可能打工的
是谁的名言

就能卖几十块,真就有人指这个吃,挺服气的。邻居也无语,电车充电器,都顺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埋颗雷靠谱些

压发式地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弄个装置,一开电池仓,电池就短路。出问题,那是偷电池的操作不当引起短路。 ...

怕把楼弄坏了

楼主:
不应该整个诡雷吗

网友:
弄个报警器,一打开电池仓或拔电池就叫唤能行不,隐蔽的地方加个开关,自己弄的时候关掉开关,或者加个小的副电池,弄成声光报警电池下面压个行程开关

网友F:
自从前年暑假电池被偷,加上小区楼道不准充电,我就买了锂电池,虽然只有12AH,重4公斤不到点,每天提上楼充电。

充电器前面装了个定时器,(买锂电卖家送的)每次冲3~4小时左右基本不慢,但够第二天接送孩子.

车子比较老旧,丢楼下不锁也没人偷。

楼主:
有报警器,但是没有用。没人管,我在楼上也听不见。我下楼一眼看到电池没了,正碰见别单元老太太骑车路过,说:“这就是丢电池的那人”估计就是她们下楼早看见贼偷了。
其实贼常年在这里偷,估计早起的老人都见过作案过程,都是爱看热闹不惹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自从前年暑假电池被偷,加上小区楼道不准充电,我就买了锂电池,虽然只有12AH,重4公斤不到点,每天提上楼 ...

确实,偷车子就被路口摄像拍到了,所以这两年小区里丢整车的少多了。我有个旧银鱼款锂电池,就是不好固定。只能锁个电池把,估计砖头一下就能打碎。外面临时停,不知道会不会丢

网友G:
一个伊战的外壳充电器,天天插插头上,楼上用WIFI控制,手机APP关断(可倒计时,但每次操作麻烦,要手机点几下)没人惦记车也被我故意倒了油漆,看上去张西西的。

网友:
浙江金华这边现在很少有偷电动车偷电池电池的了,到处都是 监控,市区监控覆盖基本上无死角,小区里面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弄个装置,一开电池仓,电池就短路。出问题,那是偷电池的操作不当引起短路。 ...

这个办法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个伊战的外壳充电器,天天插插头上,楼上用WIFI控制,手机APP关断(可倒计时,但每次操作麻烦,要手机点 ...

我还有个十几年前的电车,太破了。倒是一直健在,可惜毛病太多,不修不好骑,修又不划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