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不堪重负,自己组装的BOSCH 9.6V电池组

楼主(2020-08-04):
自己组装的BOSCH 9.6V电池组,8节2500mAh镍氢电池串联,平时用起来很好
昨天用反螺纹钻拆一颗滑丝的生锈的内六角螺钉时突然断电
拆开电池一看,发现电池正极连接线居然烧断了
这地方是当时自己组装电池,正极连线差那么一小节,就随手找了一根剪下来的管脚代替的

剪了一截双绞漆包线,单根0.6mm直径
再次试机,螺丝顺利拆下,电池工作正常

网友A:
测量一下带负载的电流吧,线太细。当年用个导线短接18650电池,导线直接红了,然后就断了...当年真是懵懂少年啊

网友:
很好的经验教训,这玩意电池组里边加个熔断器比较好哈哈哈,一旦过载,从这焊接处化开

网友:
太危险了吧,注意安全

网友:
这个看着有点危险呢

网友:
这分明就是一个保险丝啊。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一下带负载的电流吧,线太细。当年用个导线短接18650电池,导线直接红了,然后就断了...当年真是懵懂少 ...

类似的我也遇到过,拆山寨小米10400的时候,一根导线突然冒烟烧断,还好是发丝细的单股线芯山寨导线。

网友:
自己换锂电池吧

网友B:
看着空间够,去薅羊毛掳点免费的硅胶线吧,很香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着空间够,去薅羊毛掳点免费的硅胶线吧,很香

硅胶线哪里买

网友B:
集齐七彩葫芦娃-哈哈分享免费掳硅胶电线的方法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0695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集齐七彩葫芦娃-哈哈分享免费掳硅胶电线的方法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 ...

是指某宝里面的农场还是某宝特价版的农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指某宝里面的农场还是某宝特价版的农场?

都可以的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集齐七彩葫芦娃-哈哈分享免费掳硅胶电线的方法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 ...

谢谢啦,玩游戏得硅胶线

网友:
焊锡和管脚组合内阻大发热后焊锡融化,原装应该是镍片点焊以避免焊锡融化问题。

网友:
不错,起到过流保护作用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