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KOSS CDP676 CD随身听拆解,还是比较少见的吧

楼主(2020-08-04):
收了台机器,居然正常听,比较少见,拆开看看,
做工比想象的差,虽然芯片很多,但做工感觉实在差。
不听耳机的话可能不太知道KOSS这个牌子,
不过这个牌子好像也就PP常见,号称小耳机音质很好,
好吧,我也卖过一个,不怎么样,也就和AKG 的420,450差不多吧,
这个CD是中国生产的,带防震,所以音质就不会好哪儿去,带DBBS动态低音加强啥的,开了感觉还是低音好些,
声音平淡,和小日本家的还是有差距,,
正面这样,20秒防震,上面是收音机,收音机天线没注意在哪儿,也不知道是不是耳机线,

一个输出,好像没有光纤,一个耳机口,音量调节,DBBS开关,开仓键手感差,

收音机部分,存10个台,收音也不算清晰,比德生FM都不如,,,

收音和CD功能切换,

光头,没看到什么牌子,

背面,1998年五月生产,MADE IN CHINA,一堆废话,

废话连篇,

下了螺丝就开壳了,没有卡扣,电池仓里还有个螺丝别忘了,

正面大芯片,光头排线,明显中国产品,几个按键是现在老头听戏机风格,

日本什么鬼子芯片,电容歪的,

好吧,韩国产芯片,LG家的?

电池触点,直接连主板上,看起来还算坚固,

电源口,标准5.5*2.5接口,6伏,直接用充电宝就能听,很方便,又一国产特征。。
旁边那个不知道铜还是铁是开仓弹片,唉,粗糙,

背面还有几个芯片,也不知道干嘛用的,这做工,真无语,,,

唉,亏了,破烂等级,已经加入楼主扶贫计划。。

网友:
还是很脏兮兮啊,洗刷刷再说吧

网友:
市场定位和价格摆在那里,你想要怎么个好法?

网友:
跟国产 的雷登有一拼

网友:
看惯了sony松下,这拆开一笔就不是一般的差了

网友:
看起来料还挺足的呀

网友:
这个真的够早的!那么多DIP元件,我的E-J815除电解外已经没几个DIP零件了!

楼主:
1998年还这样的外观和电路,真不怎么样了,看看97年的索尼松下产品的外观和品质,就没法看了

网友A:
防震和音质没啥关系吧,我理解的CD播放机防震应该是靠预读缓存来做到的,20秒就不到4MB的数据量。44100x16x2x20/2^20=3.36MB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防震和音质没啥关系吧,我理解的CD播放机防震应该是靠预读缓存来做到的,20秒就不到4MB的数据量。44100x16x ...

很多都有关系,防震不就相当于MP3差不多了嘛,所以那时有机子可以关掉防震。。

网友:
我也喜欢CD随身听,看到了这款有一个松下IC芯片。

网友:
别看山寨 这logo可跟建武一个价 出力上应该跟松下同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很多都有关系,防震不就相当于MP3差不多了嘛,所以那时有机子可以关掉防震。。 ...

跟MP3完全没关系。CD是无压缩的,音质只取决于用的时钟晶振的精度,以及DAC芯片加上后面滤波放大部分。楼主还是补一下数字音频的基础知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MP3完全没关系。CD是无压缩的,音质只取决于用的时钟晶振的精度,以及DAC芯片加上后面滤波放大部分。楼 ...

你去补一下CD随身听防震基础知识吧,大多数CD随身听都是靠预读防震,那时存储可不像现在这么便宜,所以要防震,只能压缩预读,所以带防震是降低音质了。索尼的G防震会调节光头,也是黑科技加持了,但他还是设置了关掉防震及二级防震的调节开关。说相当于MP3是过分了点,不过缓存压缩是有的,只是不像MP3压缩比例那么大,在小内存和音质间做的妥协。

网友:
我也有个索尼带MP3的CD随身听,做工比这个松下还要好了

网友(2021-02-20):
跟同期的SONY 松下没法比,比起90年的都不如,代工估计层层克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