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TVPAD 4S电视盒子全志A31S芯片安卓5.0

楼主(2020-08-04):
收了个盒了,看到安卓标志才拿的,看来近来的盒子都值得拿,
金属壳好评,铁壳最好,铝壳的话破烂老板要价高,TVPAD 4S,双天线双USB口,搞游戏机是不是挺爽的,

背面有散热,不过现在天气热,看了一会儿还是发热,

牌子都没有啊,5伏2安,

小板子,

全志A31S,存储芯片啥的,

一会儿去搜搜怎么玩,1+8的配置,里面已经有当贝市场,
搞个8G的TF卡装个小鸡模拟器看看搞个北通手柄好不好使,,,
下面是上次收到的一个十寸屏吧好像,带HDMI AVI VGA,还是很方便,有空拆,

屏幕显示720P,还是很精细,搞电视盒子游戏机啥的方便,和大屏配合双屏。
本贴完,谢谢。

网友:
1G运行内存也太小了吧,4年前2G已经普及了

网友:
一根天线是假的,哈哈

网友:
好像全志的音质最差,播放音频速率不到16千赫兹,录制音频采样率只有8千,M4A录制码率只有16千比特单声道,凌阳播放速率和采样速率都是44点1千赫兹,可惜的是录制格式只有WAV不压缩,如果需要M4A只能外置编码器芯片。

网友A:
720p屏幕可以了,内存1G少了点,动手能力强调话热风枪搞起,换成4G:lol:

网友:
引用 网友A:
720p屏幕可以了,内存1G少了点,动手能力强调话热风枪搞起,换成4G

这32位的A7,不支持4G内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720p屏幕可以了,内存1G少了点,动手能力强调话热风枪搞起,换成4G

连个固件都找不到,总不能指望换了运存不用刷机吧?没必要搞了,烂机便宜卖就行。

网友:
这个现在没啥意义

网友:
海美迪1代也是这个芯片,后来热插拔把里面集成的hdmi芯片烧了,我还自己买芯片做bga换过!

网友B(2023-05-28):
楼主:我有个和你类似的全志A31S 也是1g 8g 的配置,能分享一下固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有个和你类似的全志A31S 也是1g 8g 的配置,能分享一下固件吗?

三年前的东西,早就没了,就算有,我也DUMP不出固件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