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T12焊台硬改四线热电偶支持936

楼主(2020-08-05):
安泰信ST-2080D数显控温80瓦电烙铁评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1305

手头有一些四芯的烙铁头子,
热电偶和发热丝是分开的,跟936加热芯热电偶版本类似,
但是功率更大,所以想利用起来。
在论坛看到有坛友直接将936的头子串联起来用T12控制板,
我是不建议的,那个热电偶可能经不起电流冲击。
仔细研究一下板子的电路,Pmos控制T12手柄通电加热,
关闭加热的时候采集热电偶温度,经单运放芯片放大之后送给stm32的AD端口,
剩下的端口用来下载程序,驱动OLED屏幕,蜂鸣器,
固件存储以及环境温度NTC采样和震动感应器休眠。这里看到Pmos和运放部分,跑了一下线路
oled屏幕是一块小板转接,IIC通讯协议,
确定加热和采集部分电路如下,运放部分可能画得有误,但是不影响改装,
只要知道是个249倍的放大器就行,
T12的热电偶和加热丝是串联的,所以只能用P-mos高端控制,低端采集温度,
这里的关键是一颗LED,下拉钳位,防止运放烧坏,同时起到加热指示作用。

明白原理就很简单了,把936的K型热电偶信号直接并联到led上,
发热丝接到原T12手柄即可,这样虽然还是用的T12程序,
但是由于有471电阻的隔离以及led的钳位,加热和温度采集还是两不误的,

为了验证这个效果,搭了一个249倍双电源供电的运放模块

上电正常,K型热电偶输入之后放大的信号正好是正确的温度值,
昨晚台风,就没仔细拍照了

验证完之后就把4芯热电偶烙铁头子按上面的接法连到控制板上,化锡顺利,温控准确,妥妥的

休眠也正常,以后就能把这个四芯烙铁头子利用起来了

等有空再把这个手柄改一下,不然裸杆烫手哈哈

  • · 电子|主题: 26, 订阅: 28

网友A:
貌似坛内有一批中华好坛友啊!羡慕!

网友B:
我也没有  没玩过这样高级的  哈哈

网友C:
好坛友啊,这个也可以说是猪肉OLED白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坛友不错

是的,送了多次榴莲包了哈哈哈,抽空就晒晒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坛内有一批中华好坛友啊!羡慕!

好人一生平安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没有  没玩过这样高级的  哈哈

这个控制板应该是2014年版本的了,跟cnc大神开发的版本很接近,现在好多便宜的控制板都是stc的单片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坛友啊,这个也可以说是猪肉OLED白光了

功能挺多的,一键加强,休眠待机,烙铁头管理分组校准什么的,据说程序是加密的,需要注册

网友E:
这个烙铁头我也有,可惜还没用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烙铁头我也有,可惜还没用上的

老站邓大师有精华帖讲lm358版本的白菜控制器,用数码电压表头当模拟温度计,成本很低哦,折腾起来。
我是想着手里有富余的OLED控制器就硬改了,没想到效果也可以

网友F:
不错,一块多钱的外热式终于可以献身了

网友G:
这么多啊,这下可以任意的挥霍了

网友H:
快告诉我哪个坛友,看我有着运气没

楼主:
引用 网友H:
快告诉我哪个坛友,看我有着运气没

该坛友已弃坑,好久没上论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么多啊,这下可以任意的挥霍了

是的,控制板和头子都富裕,剩下的就是搞外壳各种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错,一块多钱的外热式终于可以献身了

去年好像是2.8掳的外热烙铁五件套,坑啊,今年只要80毛了据说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的,控制板和头子都富裕,剩下的就是搞外壳各种折腾了

外壳找到了一个尺寸正好合适的,一块多钱,连面板都不用开,正好用这块PCB当面板

网友(2020-09-23):
阿波罗烙铁啊

楼主(2020-10-26):
对的,焊接机器人退役的烙铁头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