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继续“一个老u盘.....”的故事

楼主(2020-08-04):
原有一个U盘外壳标为128M,插入电脑USB口,电脑可检索,但出现一对话框,如图1。如何解除写保护而不伤及文件夹的内容。如图2,外标是128M,samsung片上咋解读。求各位大侠帮助。

图1

图2

依“不长叶子的树”的指教,给出u盘的pcb的另一面,见图。谢谢帮助。

网友:
这个确实老啊
电脑上显示盘的属性怎样

如果显示8M这样,检查看看是不是脱焊,如果不是,直接找论坛里的大佬去做数据恢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