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拆修联想G470笔记本进水不开机

楼主(2020-08-04):
亲戚一老联想G470给小孩倒进水,不开机了。
亲戚发现电脑挂了后并没有立即断开电源,更没有拔掉电池,甚至过了几小时后又开了一次机,试试能不能开得了机。
发现仍开不了于是送给我修。

机子很老,2012年的机子。
第一件事是拆出硬盘,装在移动硬盘盒中给亲戚读出有用的文件,结果硬盘读了不到半分钟就不认盘了。
拆开笔记本硬盘的电路板,发现板下和海绵内全是水,清理干净,用电吹风吹干,再上电,还好硬盘没烧,能继续读出所有数据。
这个过程就没拍照片。

然后对笔记本开始大拆修。

先拆出键盘

拆出主板

看到电源管理芯片这一大片水渍霉斑,直流电对水进行电解,在电流比较大的地方,会产生OH-离子,腐蚀比较明显。

用无水酒精擦洗干净,焊盘已全部发黑,但看上去并没有什么大问题,就没补焊。

看下CPU,一看到是可换的CPU插座,就有想换它的冲动,但不是我的机子,所以作不了主。

能开机了。

发现键盘的空格键不灵敏,想拆开,但它是柳接的,无法无损拆开。

最后还是从正面把空格键掰出来,发现导电橡胶已破了一半并歪了,扶正后装好,能正常使用了。

网上查了一下,这个键盘好便宜只要27元,不过现在能用了,就不管它了,反正不是我的机子。

看下配置,2G内存+机械硬盘,可以相像有多慢。

测下速度,惨不忍睹。

如果加4G内存,换固态硬盘,甚至CPU可换成i5 2540M,速度可以有明显改善。
问亲戚是否要升级,说是已备有新机,此机以后不用了,所以不想升级。
于是把机子原样还给亲戚。

网友A:
无水酒精哪里买的呢?

网友B:
不用还维修啊,浪费生命和时间了

网友:
还能值200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水酒精哪里买的呢?

化学试剂商店,分析纯。

网友C:
究竟是12年还是14年生产,我表示很迷惑

网友D:
我G450跑win7还在用

网友E:
1代i5 480m 还活着在 电池废了。

网友:
看后面的结构跟以前用的那台联想E49一模一样,良心想真心是各种套娃

网友F:
空格键会不会变得容易掉出来?

网友:
CPU比我的还好一点,我的清华同方I3 2310 2.1GHz,内存加到6G,键盘、无线网卡、电池早就废了,现在是外接键盘和USB网卡用着

网友G:
I系列处理器的前辈, 还在用,有10年了

网友:
无水酒精,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水酒精哪里买的呢?

任何一个化学试剂店都有,分析纯大于99.7%的,500mL大约12元一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还维修啊,浪费生命和时间了

亲戚想拿它当备用机。
其实一开始主要是找我把硬盘数据读出来,有论文和课件等资料,
但我多事,把机子修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究竟是12年还是14年生产,我表示很迷惑

12年的,中国地区产品用中国的日期格式,并且我到联想管网用SN号查过了出厂日期。
欧美地区卖的产品才有可能把年份放在最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G450跑win7还在用

可怜的人,可以换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1代i5 480m 还活着在 电池废了。

我家也有一台富士通的1代i5 520M的 CPU笔记本,早已升级到6G内存加SSD,速度还是不错的。电池还能用大约一小时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空格键会不会变得容易掉出来?

不会,卡口没有损坏,一切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G:
I系列处理器的前辈, 还在用,有10年了

可以考虑升级或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