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H+NW856开卡失败Download Shim Fail(20)/(A2-0) Move Code fail

楼主(2020-08-04):
求助,大佬们,开卡失败,换了好多个2258H软件,报相同的错误。
手头有一个光威的240G悍将固态硬盘。鱼竿场的固态

拆开看了一下2258H+NW856 ,

然后是三贴的 240G
手头正好有一批这个NW856 ,于是就4贴了,

然后是公版的板子,跳了一下跳线

跳线识别都正常,
开卡设置,改了一个512 的镁光  16位缓存

结果 无限报错,

换了十来个2258H版本,都是报相同的错误,

Download Shim Fail(20)/(A2-0) Move Code fail

求大佬指导

网友A:
原谅我的见识短浅这是bics4还是qlc:swea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谅我的见识短浅这是bics4还是qlc

etlc    不是qlc

网友:
我也有个120G的东芝的片,不认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谅我的见识短浅这是bics4还是qlc

???大水逼都这样张口就来了吗?
这是B0KB iMFT第一代3D TLC,ID 2C开头的还尼玛BICS4?而且BICS4是 TLC,BICS5才是QLC

网友B:
ID05结尾请用B0KB(05)专版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水逼都这样张口就来了吗?
这是B0KB iMFT第一代3D TLC,ID 2C开头的还尼玛BICS4?而且BICS4是 TLC ...

纯爱好玩家非专业,罪过罪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ID05结尾请用B0KB(05)专版 谢谢

2258H B0KB  Q0125A版本吗?量产一样这个显示  大佬有05版本的量产软件吗?可以给一份05专用版的吗?  383189583@qq.com 谢谢,或者给个数码之家链接呗、

楼主:
沉默了,别沉啊,大神们都去哪里 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沉默了,别沉啊,大神们都去哪里 了

可以试一下https://www.usbdev.ru/?wpfb_dl=9005这个看行不行

网友(2021-01-03):
这个问题已经实锤了,是转接的问题,这个转接搭配这个板子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