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SMR NAS硬盘,这个坑到底有多大?

楼主(2020-08-04):
HDD机械硬盘市场上目前只剩下希捷、西数、东芝三大厂商了,比稀有动物还少。大家买硬盘看的是还是容量、性能和价格,与硬盘什么类型没啥关系。SMR技术到底是什么?SMR技术为什么不适合用在NAS硬盘上?回答这些问题,大家还得了解下SMR技术到底是啥。
什么是SMR技术?SMR技术对HDD硬盘有什么影响?
我们现在使用的HDD硬盘源于60多年前的IBM温氏硬盘,记录数据的是HDD硬盘的磁盘。大家应该经常听到CMRPMRSMR这三个名词,说的就是磁记录技术的类型。
CMR指的是传统磁记录技术(conventional magnetic recording),PMR指的是垂直磁记录技术(perpendicular magnetic recording),一般来说CMR=PMR,二者可以等同起来。
SMR则是指叠瓦式磁记录技术(Shingled magnetic recording)。
CMR技术的硬盘中,写入的磁头比读取磁头要大,所以磁道也是不一样的,写入的磁道排列比较紧密,但还留有一定的空间,不能完全重叠,这本来是提高容错率的,但在厂商看来这样有些浪费,会导致存储密度降低。
既然如此,那就将这部分空置磁道利用起来,而SMR技术的名字就是它的技术含义,很形象,它将传统的磁道排列做了改变,让写入磁道紧密排列,重叠排列,就像屋顶的瓦片一样,每一片瓦片都要压着其他瓦片一点。简单来说,就是SMR有助于容量提升,因此被采用在消费类桌面硬盘上,更大容量更低价格。
SMR最大的好处就是大幅提升了存储密度,在不需要改进磁盘材料、磁头等技术下,通过磁道排列的调整就增加了容量,目前的SMR技术足足使HDD硬盘的容量提升25%,这是非常可观的。
25%的容量提升不算小,在HDD硬盘这个尚无黑科技突破的行业中,容量就意味着优势,就意味着单位成本的降低,诱惑实在太大了,SMR受到厂商和一些消费者欢迎太正常了。
但是SMR技术并不适合用在NAS场景,因为会影响NAS硬盘的性能表现。
这是因为SMR在提升容量的同时,也付出了代价,这部分问题就是消费者不满的地方。
首先要明确,SMR技术因为读取磁头所需的面积小于写入磁头,所以SMR硬盘的读取性能不受影响,这不是问题。
影响主要是改写数据时的性能。对写入而言,原本冗余的磁道空间被收回去了,SMR就像瓦片一样粘连着,动一块就要牵连附近的一块瓦片,使得SMR硬盘在改写时性能可能会受到影响。
这就导致了采用了SMR技术的NAS硬盘写入数据的时候,一边要写当前磁道的数据,还要将后面磁道的数据数据纠正,一直写到磁盘末尾,每次写入数据都是个复杂过程,这样的写入性能肯定会受到影响。
了解了SMR的原理之后,大家对SMR硬盘的认识应该更清晰一些了,现在问题来了——SMR硬盘到底能不能选?
如果是当仓库盘,那SMR硬盘完全没问题,因为仓库盘大部分时间都是写入后长期保存,不存在频繁改写数据的情况。
还有一种情况最需要注意——NAS系统,实际上这次SMR硬盘风波的起因就是海外消费者发现某NAS专用的红盘出现了问题,这才引发了网络关注,揭开了这个锅。
NAS来说,数据可靠性是第一位的,同时NAS硬盘不像个人用的仓库盘,需要即时响应各种需求,不论是传文件还是看电影,或者下载什么的,NAS中的硬盘活动时间较长,留给SMR硬盘GC垃圾回收的时间就少多了,容易出问题。
现在市场上希捷所有NAS硬盘采用的是CMR技术,并且希捷酷狼Pro还随盘附赠2年的数据恢复服务,算是让数据有备无患。

网友:
不仅如此,海康还跟西数合伙定制了一批64M cache的SMR紫盘,真™服了

网友:
坐等qlc固态干死垃圾smr

网友:
谢谢楼主为大家普及了CMR,SMR的知识。这对选择电脑的硬盘影响极大--------频繁读写时应选CMR的硬盘撒。再请教楼主,有关硬盘的教材能推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