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 做小白兔测试移植安国结构检测指定CE量产功能

楼主(2020-08-04):
原因:
手头有颗粒炸ce了,正常是开不了提示有不同的id,要用到结构检测功能。

若(bga152/132/88)正贴或反贴能识别到ce是连续的还好能低格方式利用,

而有些很骚包的主控比如6989SNHL的十分挑颗粒(引脚16x4比普通主控的12x4引脚更多更密),加上遇到炸ce0或ce1的颗粒就做不到废物利用。

幸好有大佬放出了v17.10.30.00 版的可开启结构检测功能,大佬页面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29537

花了点时间经过简单的复制粘贴排除后,其他版本也能出现结构检测选项,如图。

目前这功能还不太会用。你们用得着的,有经验的麻烦回帖下,给其他人一个参考。

链接是替换文件,简单无脑覆盖即可: https://pan.baidu.com/s/1tdPqo8HjEIZP6kecrPrrLw 提取码: 9trv

补充个不太好的测试消息:

海力士32G的bga152颗粒的ce2挂了,反着贴识别到连续3ce识别到24G,贴在奇葩主控是6989SNHL只能使用安国V14.08.08版本。
低格选快速扫描1+auto ecc要1小时,能开出的24G容量但只有前面16G有用,开启或关闭 结构检测的自动扫描功能或手动指定ce0,ce1  ,结果一样是只有16G有效。
如图,15G+1015MB好的=16G,后面报错。

高格吧,ecc没得选auto,选择最大15(否则可用容量太小),选结构检测的自动检测,开出最大容量和有效容量都是16G。
选择手动指定ce0,ce1,曾开出了20G,urwtest校验后面4G通过。忘了怎么设置的开多几个备用容量。后面再怎么开都是15多G容量。

这个颗粒曾在银灿is917第一次跑sort开出来14G多容量,后面重新开多次都是报错send Terminal   wrong大意是发送到终端错误。

大概结论是:
1、结构检测不太会用
2、缺了ce所在那一半是废了,撒花
3、再换了个64G镁光4ce缺了ce1的片子,手头测试板子安国6989gtd,不修改的ALCOR_U2_MP_v19.01.24.00版本可以通过手动指定型号,扫描级别清空+全新方式,3分钟就能把一半30G正常容量开出来。

结合上面1和2,所以结构检测用处不大。
【高格有个读容量的扫描选项,1个小时结果是读坏块失败得到个屁】
这个镁光颗粒上917跑sort,因为缺ce1不连续,看到估算时间几十个小时直接放弃。

网友A:
其实只要选中自动检测,就可以自动屏蔽坏ce或空ce,只开有效的好c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只要选中自动检测,就可以自动屏蔽坏ce或空ce,只开有效的好ce。

好的,这很ok

网友A:
另外,你这个版本稍微有些老,我有个17年的版本也支持结构检测

ALCOR_U2_MP_v17.10.30.00 是这个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你这个版本稍微有些老,我有个17年的版本也支持结构检测

ALCOR_U2_MP_v17.10.30.00 是这个版本。 ...

v14版本的是原来没有结构检测选项,替换文件后显示出来的截图,但不知道是否能用,毕竟不懂原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v14版本的是原来没有结构检测选项,替换文件后显示出来的截图,但不知道是否能用,毕竟不懂原理。 ...

嗯嗯。能否把开户结构检测的操作分享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嗯。能否把开户结构检测的操作分享出来?

看来老哥你没仔细看帖子,底部有链接。若是会反编译DLL动态链接库并提取出来做成额外插件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来老哥你没仔细看帖子,底部有链接。若是会反编译DLL动态链接库并提取出来就好了。 ...

好吧, 我以为你百度网盘的链接里,是个带结构检测的量产工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吧, 我以为你百度网盘的链接里,是个带结构检测的量产工具呢

毕竟是无脑移植,希望老哥和大伙能抽空测下使用范围和限制条件,把坑踩出来。

网友:
鸡总吗?实验成了?这个就很好了在需要的版本开结构检测很有必要

网友B:
引用 楼主:
毕竟是无脑移植,希望老哥和大伙能抽空测下使用范围和限制条件,把坑踩出来。 ...

看了下新版本里都有那个功能  ,只是没有开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下新版本里都有那个功能  ,只是没有开启

编译看过是里面结构检测选项没开?

网友(2022-06-17):
感谢分享此方法。got it。

实测ALCOR_U2_MP_v20.11.27.00可用,只是打开工具时会提示文件损坏。

网友(2023-08-13):
引用 楼主:
编译看过是里面结构检测选项没开?

可以用有结构检测的工具选好,然后把对应配置加到没有的版本的AlcorMP.ini里面,也能起作用
勾了自动检测的是这些,放在[Scan]的最后
CheckFlashStruct=1
ForceCheckStruct=0
ShareRB=0
ForceStructL=0x0
ForceStructH=0x0

网友(2024-08-31):
23.08.07版本打不开结构检测了,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