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杰科美电动精密螺丝刀开箱,不完美待续…

楼主(2020-08-04):
直接发四个图,我目前有个困惑,不清楚如何完美拆装。
因为这个有点缺陷,扭力调节卡不住,可能是阻尼小,但是要拆开才能知道。
具体什么缺陷呢?就是打滑的时候因为振动扭力圈会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从大扭力档位震动滑到低扭力档位。
等我拆开以后研究,待续…
欢迎各位留言,这贴有点水,对不住各位了请谅解。

网友:
拆手机等精密仪器可以用

网友A:
扭力调节自动退档,好像还真不是缺陷,而是原本就是这样设计的。

网友:
等待拆解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扭力调节自动退档,好像还真不是缺陷,而是原本就是这样设计的。

别提了,没拆开。看来强拆会废。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别提了,没拆开。看来强拆会废。

不知道你是不是JM-Y02 PLUS这一版的,如果是就要从充电器开始拆起。
明白了“套路”你就知道如何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是不是JM-Y02 PLUS这一版的,如果是就要从充电器开始拆起。
明白了“套路”你就知道如何玩了。 ...

充电口那边撬开了,没法继续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是不是JM-Y02 PLUS这一版的,如果是就要从充电器开始拆起。
明白了“套路”你就知道如何玩了。 ...

请问怎么plus了呢?手头有个最早的版本,好奇新版改了什么

楼主:
本帖继续
想要拆机,但是拆到这个程度无法继续了。

网友:
这个能换电池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怎么plus了呢?手头有个最早的版本,好奇新版改了什么

谁知道呢,我也是从不带PLUS,换货成带有PLUS,加价25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充电口那边撬开了,没法继续了。

扭力环那儿是反牙口,省着力可以扭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扭力环那儿是反牙口,省着力可以扭下来

那我得试试

网友:
铝壳机身挺漂亮的

网友:
有几个老版的,还可以,就是有个体差异
不知道Plus版本有没有增加自锁,自锁感觉挺重要

网友C:
目前发现充电口由Micro变成了TypeC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目前发现充电口由Micro变成了TypeC

在我看来,这款电动螺丝刀从普通版走向PLUS,最大改善就是“憋死”问题,现在只要过盈,就自动重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