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废品站拿了个quint power的电源准备拆了看看发现螺丝打不开

楼主(2020-08-04):
家伙式不全拆不开,先发个外观图吧,里面看着肉不少。

网友:
四角梅花螺丝 拧啊

网友:
看着像是高档货

网友:
一字螺丝刀能搞开,内六角扳手也行,暴力的话就上电钻

网友:
用六角梅花起T系,这是用T6还是T8 ??

网友A:
论坛积分商城不是有个多合一工具你还没兑换吗?

楼主:
等我试一下1字螺丝

楼主:
就是觉得像高档货才拿来看看的

网友B:
好东西,菲尼克斯的电源,但是电源是400V的,接线端子注明了,可以接三相交流400-500V,但是L3可不接,意思内部是空的。

网友:
这个输入是接两相或三相吗

网友:
Phoenix他们家的电源价格可不低,确切的说这种进口工控配件都不便宜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电源,但是功率管烧了,一直没去修!

网友:
菲尼克斯的,工业专用,可靠性比较高

网友:
这么小的三相电源比较少见。

网友:
这没计,没得说了,24v,5A的电源,竞是三相输入,为何不用220v输入,
楼主拆开后传九幅图片看看。

网友:
竟然是三相输入,从外表一看就知道是个好电源了

网友:
附近商店随便买一根廉价一字改锥,找水泥地用力磨小点试梅花螺丝,直到能插入梅花螺丝逆时针受力拧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积分商城不是有个多合一工具你还没兑换吗?

新手没有足够的积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东西,菲尼克斯的电源,但是电源是400V的,接线端子注明了,可以接三相交流400-500V,但是L3可不接,意思 ...

貌似可以的,但是做啥用的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