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关于,米霍克锂电钻,搭配的两款充电器的对比

楼主(2020-08-04):
发现有坛友跟帖询问米霍克锂电钻搭配的两款充电器有什么区别。

为了方便坛友查看,就把另外两位坛友的拆机帖子的内容综合了一下,以方便大家阅读;并非我亲自拆解!

引用的原贴的连接,内容更精彩,请移步:
1、【978933604】的帖子【拆解到手26元的米霍克双速锂电钻】,链接: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8493
2、【time2049】的帖子【热乎的米霍克电钻的电源,链接: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2673

网友:
没拆,上车了一个,还可以,对的起这个价格

网友:
还好没上车了,做工果然一般般了

网友:
淘宝10块左右,买个好点的充电器。就算是杂牌机,偶尔用用,也就是电池容易坏。换个好点的充电器也许对电池比较好。换了电池,也不能再用这么垃圾的充电器了。 上图两个充电器,我觉得半斤八两吧,都不是好货。我不懂电路,就觉得这元件太省了,能有什么好效果。

网友A:
100ma的少了LM358,但还是用了双色LED,它是怎样转灯的?

网友:
功率元件相差不大,为什么标的电流大小差这么多?

网友:
实测大概 300-400ma电流

网友:
至少是芯片方案,左图玻璃钢电路板好些,右图酚醛树脂电路板容易裂开断走线。

网友:
怎样改大电流,太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00ma的少了LM358,但还是用了双色LED,它是怎样转灯的?

比较鸡贼,利用二极管的压差转灯的,负载不同,压差不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比较鸡贼,利用二极管的压差转灯的,负载不同,压差不同。。。。。。。 ...

看到有个小一点的贴片二极管D1,估计是稳压管来的

网友C:
不改大电流,换上2600ma电池真是充到天荒地老

网友D:
这个充电器和富格的通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充电器和富格的通用吗。

通用的,便宜12v电钻一个德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改大电流,换上2600ma电池真是充到天荒地老

厂家很有信心,垃圾电池一千出头的容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有个小一点的贴片二极管D1,估计是稳压管来的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3696&page=3#pid5495273
有坛友拆解并画图分析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厂家很有信心,垃圾电池一千出头的容量

米霍克原机自带的电池用原充电器充了3个多小时,换2600MA电池后充电时间也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米霍克原机自带的电池用原充电器充了3个多小时,换2600MA电池后充电时间也醉了 ...

换个靠谱充电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