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记一次金泰克S300 240G固态的开卡过程

楼主(2020-08-04):
这个硬盘购于2017年1月,一直用作电脑的系统盘,最近发现电脑无故蓝屏,后来排查确定是硬盘问题,卸下后用绿联SATA转USB线接别的电脑,有时能发现硬盘,有时发现不了,用HD Tune查,发现四处错误,包括扇区问题,(看图二)扫描快扫慢扫都显示坏块大面积红色,没有保存截图。用测速软件测,写入不足20M/s,读取依然保持在430左右。而且测试中会卡死,很不稳定。全盘低格也试了,也不行。咨询狗东客服,说超出三年了,不保了,停产盘,没办法。好在是盘里桌面的资料断断续续都弄出来。后来直接拆了,如图中看到的,查了主控是慧荣SM2258XT,没有缓存,闪存是镁光NW838和NW837规格的一共四片,总共240G(看图一)。
再就
想到开卡试试,死马当成活马医吧,反正也没保修了。找工具,最后确定用了SM2258XTMPToolR0917B,用镊子短接硬盘上的两个点(看图七),独立的两个点,连接电脑,用软件的扫描Scan drive,果真读到了,但是找配置文件时候试了好多次才成功,大家看图吧。就是这个图上所示的就行,然后保存配置文件,最后再点Start,等了两分多钟,提示成功(看图五图六)。再测,没有错误了(看图三),测速读取491,写入460,只是4K的写入是101,读取才13,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看图四)。反正现在看是能用。不知道长远行不行,或者只是回光返照。图好几个,大家自己看吧。

楼主:
补两张硬盘外壳的图。金泰克S300。240G 容量

网友A:
3年就坏阿,刚买了一个120G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3年就坏阿,刚买了一个120G的

别人说三金不能沾,有一定道理。感觉不靠谱。

网友B:
金泰克SSD基本就是垃圾

网友:
居然是正片

网友:
这288G的开240G可用223GB,比例冗余都到20%多了照样坏,正片TLC也漏电   只是时间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金泰克SSD基本就是垃圾

对于垃圾佬来说 只要是正片或者正拆机片 就不是垃圾

楼主:
不懂什么是正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于垃圾佬来说 只要是正片或者正拆机片 就不是垃圾

对于正片,正拆片,一概不懂。反正这次之后,不再买这货了。

网友D:
金泰克是DIY玩家的福音。不管是主控还是颗粒,都很平易近人。而且颗粒也都是正片。但我发现金泰克特别容易在固件方面出问题,其实重新开卡就好,但颗粒和主控一般不会出问题。这也可能是金泰克不支持个人用户送保的主要原因吧。太容易DIY了。

网友(2021-10-17):
你好,小白新人求助,我的一个硬盘和你这个一样的主控和颗粒,我短接后,开卡工具还是没反应,不认,系统中的磁盘管理器可以看到盘符,显示1g,我是用的移动硬盘盒连接,请问是硬盘盒不对还是开卡工具不对呢,我的事120g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金泰克是DIY玩家的福音。不管是主控还是颗粒,都很平易近人。而且颗粒也都是正片。但我发现金泰克特别容易 ...

嗯 没事干了就开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于垃圾佬来说 只要是正片或者正拆机片 就不是垃圾

正合朕意

网友(2023-06-06):
牛鼻 以救活固态,感谢大佬!

网友(2023-10-22):
可惜方案不对啊,s300太多版本了

网友(2024-06-02):
我的金泰克240g,主控2258xt,intel颗粒的,找了好多都开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