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光猫开启了mac白名单过滤添加了盒子mac号白名单的情况下盒子被拦截?

楼主(2020-08-04):
想请教大家一个宽带问题。是这样的:移动200M宽带,开通了iptv,光猫是四口单千兆,1、3口走互联网,2、4口走iptv。光猫开启了mac白名单过滤后有个奇葩的问题,互联网设备都正常,但是在已经添加了盒子mac号白名单的情况下itv盒子被拦截了。有两种情况盒子可以不稳定的连接。一是取消过滤就可以连上,如果这时再启用过滤仍可以连接,但是几十分钟会卡一下,无法时移,需要互联网的app无网。二是重启光猫而盒子不重启会连上,症状与第一种情况一样。itv连接类型是other,连接方式是ipoe,桥接,vlan400。那么如何再开启mac白名单过滤的情况下顺利连接盒子呢?

网友:
开白名单过滤是为了防蹭网?如果用IPTV只能用光猫拨号的话,那就关闭光猫WIFI,外挂个无线路由做二级路由,在路由器里面设置名单过滤。

网友:
光猫软件有问题?哪家的猫?

网友:
二级路由 过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