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GL3224读卡器

楼主(2020-08-04):
想增加SPI FLASH升级固件的,连续换了两个都是升级失败,不折腾了,再折腾坏了

网友A:
读卡器不必升级固件吧只要能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卡器不必升级固件吧只要能用就行。。。

说是解决一些bug和ASM HUB HOST兼容问题,折腾不好就这样了,也可能是我SPI FLASH芯片用的不对

网友B:
我买过两个跟楼主一样川宇realtek螃蟹主控版本,第一个去义乌玩具城丢半路上了,又买了第二个只放在家里用。

网友:
固件不用自己升级了,安分玩好就行了

网友C:
26Q40就行,有341A编程器的先清空一下就好了,拆的那种一般都没清空 直接焊上去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过两个跟楼主一样川宇realtek螃蟹主控版本,第一个去义乌玩具城丢半路上了,又买了第二个只放在家里用 ...

我这个不是川宇的,没牌子,要不标题就写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26Q40就行,有341A编程器的先清空一下就好了,拆的那种一般都没清空 直接焊上去不行的 ...

26Q40? 是25Q40?   这是我用的芯片,P开头的不知道有没有区别,这两个装上去都不行,我看别人没清空都直接刷的

网友:
配置文件里有的闪存才能刷

网友:
DUAL要设置跳线
感觉你这个元件都补满了,应该只能上DUAL的了

网友D(2021-03-26):
我买的蓝色,几年前买的,一直能用,前两天拷文件突然就不行了,查了下是WIN10更新后驱动不支持,要升级固件。1.5包邮淘了个芯片,今天焊上去升级成功了。发几张图给需要的。

网友D:
这家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家的芯片

谢谢了,这下可方便了

网友E:
升级硬件怎么连接的   我也有一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升级硬件怎么连接的   我也有一个

是说怎么安装芯片吗?U盘拆开有个空焊位,把八脚芯片焊上,圆点对谁位置,网上搜下这个U盘主控的升级包,一大把,空U盘插电脑上升级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家的芯片

还有另外型号一元包邮,结果发来货不对版,大家别买。

网友(2021-08-29):
引用 网友D:
是说怎么安装芯片吗?U盘拆开有个空焊位,把八脚芯片焊上,圆点对谁位置,网上搜下这个U盘主控的升级包, ...

请问电容,电阻需要添加吗?单单加上25Q16JVSIQ(2M),就可以了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是说怎么安装芯片吗?U盘拆开有个空焊位,把八脚芯片焊上,圆点对谁位置,网上搜下这个U盘主控的升级包, ...

怎么知道芯片两边怎么放?两边脚怎么知道在哪边?

网友:
引用 网友F:
怎么知道芯片两边怎么放?两边脚怎么知道在哪边?

圆点位置是1脚,芯片上有,主板上也有的,对准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买的蓝色,几年前买的,一直能用,前两天拷文件突然就不行了,查了下是WIN10更新后驱动不支持,要升级固 ...

要加电容和电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