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求助 丝印 H3 7225 是什么件

楼主(2020-08-04):
大家好,拆机模块高手比较多。向大家求教个问题。
宝峰 UV5R对讲机,因为电池漏液,主板出现了问题。现在一开机,就报电池电压低。
经检查,目前发现中间的的一个件和好板子的参数不一样。但找不到资料,买不到件。
有知道的高手,能帮我看一下么?
一个是丝印是H3 7225 还有上面那个白色透明的件,可能是电感吧。

网友A:
估计是2.5V的线性稳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2.5V的线性稳压吧

感谢帮忙。我再查查。

网友B:
量一下各脚电压看看,应该是个三端稳压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量一下各脚电压看看,应该是个三端稳压芯片

谢谢。过会再把好的机子拆开,量一下。

网友C:
有点像高频率大功率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点像高频率大功率三极管

感谢提供建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点像高频率大功率三极管

高频管子一般不长这样,而且底衬脚跟大面积铜箔相连,显然是为了散热,应该是LDO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频管子一般不长这样,而且底衬脚跟大面积铜箔相连,显然是为了散热,应该是LDO ...

感谢回复。难道是7.2V稳压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频管子一般不长这样,而且底衬脚跟大面积铜箔相连,显然是为了散热,应该是LDO ...

2.5V的稳压管的可能性比较大。过会测一下。谢谢。

楼主:
测了三个脚的电压,第一脚和输入电压相同8.1V,第二和三脚对地电压均为0,应该不是稳压管。

网友D:
引用 楼主:
测了三个脚的电压,第一脚和输入电压相同8.1V,第二和三脚对地电压均为0,应该不是稳压管。 ...

高频三极管,因为输入输出看起来都有电容串联,不可能是LDO类,所以必然是高频才可以过电容。
参考型号 2SK3078A

我猜是对讲机之类的电路板。

网友E:
个人赞同楼上的答案。高频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频三极管,因为输入输出看起来都有电容串联,不可能是LDO类,所以必然是高频才可以过电容。
参考型号 2 ...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个人赞同楼上的答案。高频三极管

感谢回复。

网友(2021-03-19):
是高频功率管的前级放大管,2SK3078一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