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半拆一个雅格充电台灯YG-T723

楼主(2020-08-04):
最近需要一个充电台灯,19.9买了个这个。功率我也不知道到底是4W还是1.98W,反正我是没看懂这功率啥意思,应该是便充边用是4W供电,但是灯珠耗电只有1.98W。号称44颗LED,按照铭牌的0.1W×36的话实际上只有36颗,不知道为啥会多标这8颗。但是问题又来了,功率到底多大呢?

为什么是半拆呢?因为这个灯头我拆不开,一体的,我拆东西技术一向不行,如果厂家设计上就是不让拆的那我肯定拆不开。期待有大神也买了这个灯吧。散热咋样我真不知道,因为摸起来不热,但是就怕是热量憋在里面出不来。

说说整体,亮度还行,跟之前6.9的鑫诺仕差不多,做工也比鑫诺仕好,但是不如19.9能自己换电池的那个神灯。神灯单色温,这个是双色温能充电,鑫诺仕是双色温不能充电。整体性价比一般吧。

后面六个脚垫,整体较轻。

拆开,电路板不大,里面有一颗电池,但是自己可以改三节电池,我准备杀一个充电宝给它装上。说是1200mah但是电池上没标容量。

这负极……???

电路板另一面,无字芯片(字被打磨了),估计是8023。左边的六角管估计是4057充电芯片,但是我这老眼昏花看不清字。过两天杀一个充电宝以后再想个办法换上个2A充放电模块吧。
总体来说,做工不如之前19.9的能自己装电池的神灯,性价比尚可吧,不过拼多多有跟这个长得差不多但是只卖十几块钱的,不知道灯珠会不会有区别。准备等过段时间把灯头拆开换上亿光的高显色灯珠,然后再扩充一下电流。

网友:
可以放3节电池不错,就是4057充电慢了点

网友A(2021-07-22):
拆开看下灯珠嘛,长啥样,坏了能换珠不?

网友:
感觉论坛朋友对台灯不感冒了,以前铺天盖地都是台灯和充电小台扇拆机分享了,现在几乎绝迹论坛了。

网友:
这灯亮度不够,我都是拆了灯罩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看下灯珠嘛,长啥样,坏了能换珠不?

不会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