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谁见过这个插排螺丝 太垃圾了吧 异形螺丝被插排厂家玩的真溜 意仕达牌

楼主(2020-08-04):
不让我拆啊 有几个开关不管用了怎么弄啊 不能扔了吧

网友A:
U型螺丝刀就能打开,就是可能不太好拧
或者自己拿一字螺丝刀磨个口

网友B:
感觉U型的可以,U型有好几种规格,合适的尺寸放上去应该可以。

网友C:
这种怪异螺丝我也没辙了,厂家玩坑爹了

网友D:
看来得上点焊机,把螺丝和两根硬钢丝冷焊接在一起拧下来,没有的话用电烙铁和焊锡,配合强力助焊剂,冷却后凝固焊锡跟烙铁头一起拧下来。

网友E:
找合适直径壁厚的细铁管,将不要的地方磨去,然后就有专用批头了。

网友F:
拿电钻在螺丝上钻个洞然后强行用螺丝刀拧

网友G:
越来越没下限了

网友:
心思都没用正地方,十有八九是败絮其中

网友:
三缺口异形螺丝,这厂家太损了吧

网友:
我用U型强开的这种螺丝,拧完就把螺丝扔了

网友:
电烙铁烫一下就好了

网友:
试试卡簧钳。

楼主:
引用 网友A:
U型螺丝刀就能打开,就是可能不太好拧
或者自己拿一字螺丝刀磨个口

最后确实是用u头拧的 幸亏壳子比较软螺丝不紧 要像公牛那样的硬壳就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U型的可以,U型有好几种规格,合适的尺寸放上去应该可以。

用了一个垃圾二三十合一里面的u头拧的 壳子比较软  螺丝咬的劲不大 好弄点 硬壳就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怪异螺丝我也没辙了,厂家玩坑爹了

我走过千山万水 跨过万里长城 就是没见过你这种螺丝 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来得上点焊机,把螺丝和两根硬钢丝冷焊接在一起拧下来,没有的话用电烙铁和焊锡,配合强力助焊剂,冷却后 ...

是个好办法 别人可以参考 我这个拧开了 壳子软 用u头 硬别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找合适直径壁厚的细铁管,将不要的地方磨去,然后就有专用批头了。

好办法 在工作的地方手头没有工具 最后用u头别下来的 好在螺丝不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拿电钻在螺丝上钻个洞然后强行用螺丝刀拧

机智 在上班的地方住了 没有自己的工具可以用了 就一套辣鸡合一 用了个u头别下来的 不太好别

楼主:
引用 网友G:
越来越没下限了

确实是 让我拆开看看怎么了 就不让拆 当然 让人家来说就是防止用户私自拆开改动线路发生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