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olid] 关于INIC6081和AS2258 PY关系的验证

楼主(2020-08-04):
收的一块240G坏固态

INIC6081主控,一颗01T L06B,一颗32B L06B,开L06B---->B0KB模式,48*5=240G。

板子上电没反应,量了下各路供电都出了,难道是主控坏了?

拆主控是免不了的了,何不趁这个机会验证下INIC6081和AS2258的马甲关系呢?

拆主控

拆下主控,清理焊盘完成后,发现掉了一个点,也不知道原来就脱焊了,还是拖焊盘的时候烫掉了。

看不清这个点是否有走线,也没有INIC6081的针脚定义,先不管了,找个as2258换上再说。

as2258搞上。

上电发现还是不认,但也不短路,和原来一样,没有任何反应。

板子问题?这里先打个问号。

拆下的INIC-6081主控换到AS2258板子上试试。

搞上。

迫不及待上电脑

当电脑“叮咚”一声响起,或者结论已经有了。

接下来找个颗粒焊上开一下试试呗

搞上一颗nw856 2ce b0kb颗粒。

识别正确。

开卡成功。

测试下速度。

读写正常。

而且和其它两个同父异母的兄弟(ps3111和as2258)一样,都有比较好的4k基因。

单线程4k和多线程4k都不错。

结论:都是一家人!

网友:
还有HT9530,都可以互换,就是改了一下code:lol:

网友A:
正常的3111 6081 SSD ,主控换AS2258主控还能用。以前没有3111 6081开卡软件的时候就这么玩。

网友:
然后就会有很多搞闲鱼坏固态的白嫖佬来找你要工具 要开卡步骤,我就被问烦了 不给吧还说你清高xxxxx的

网友:
当然,较好的掉盘王基因也被完美继承了

网友B(2020-12-07):
大神,6081的设置密码,能说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神,6081的设置密码,能说下吗

小写的s  紫薯布丁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写的s  紫薯布丁

感谢回复,。。紫薯布丁

网友C:
这种有供电但是不认盘的毛病搞好了吗,我有也个板子这个毛病,烦死了

网友(2021-04-12):
INIC6081大神求开卡工具 479797620@qq.com

网友(2021-06-11):
引用 网友C:
这种有供电但是不认盘的毛病搞好了吗,我有也个板子这个毛病,烦死了

初入江湖,不知险恶,买了4个这种板子,这毛病搞定了么大神?

网友D:
IN6081  AS2258 HT9530 都是PS3111的马甲/只是开卡工具不同

网友(2022-07-27):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3111 6081 SSD ,主控换AS2258主控还能用。以前没有3111 6081开卡软件的时候就这么玩。 ...

我没有专用的开孔器,用兼容的usb转接器,要开两个软件使用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IN6081  AS2258 HT9530 都是PS3111的马甲/只是开卡工具不同

我开卡用了两个软件,要不然无法识别,一个软件识别,然后另外一个软件开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