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款松下爱乐普充电器BQ-CC51C 和之前的版本不一样

楼主(2020-08-04):
慢充,本来没抱啥希望,拆开后发现做工还不错。比之前网友们拆的版本不同。很小巧,外壳磨砂质感很好,PC+ABS;电容用丰宾和爱华,机身标注无锡松下产,但看着又像至顺代工的
最后一张图是网友拆的

网友:
不是松下设计没有购买价值

网友A:
制造商是松下能源(无锡),但是实际生产工厂不是松下能源(无锡),因为松下能源(无锡)只生产电池不生产充电器。根据开关变压器上面的信息基本可以确定实际生产工厂了,就是志顺电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制造商是松下能源(无锡),但是实际生产工厂不是松下能源(无锡),因为松下能源(无锡)只生产电池不生产 ...

志顺代工比之前的版本,做工和用料上明显要好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志顺代工比之前的版本,做工和用料上明显要好些

改版了,以前的电源插头是固定的,你现在拆的这款插头是可以翻折的。

楼主:
第一次见K字防爆纹的丰宾电容

网友:
看上去还是有会拒充的单片机,应该设计成双模式,急速充电模式检测失败,自动切换恒流恒压镍氢镍镉慢充模式。

网友:
51是串充,坑钱的

网友B(2021-08-07):
用了5年的CC17 坏了,买了这个 就是充电时候电池比较烫 是定时13小时自动灭灯 200ma 充电电流 属于慢充。 做工扎实。

网友:
可惜是个串充

网友:
看到输出是3V,难道不怕把电池充爆?还是松下有特殊的黑科技

网友(2022-06-09):
引用 网友A:
改版了,以前的电源插头是固定的,你现在拆的这款插头是可以翻折的。

电源插头翻折的 比 固定的要好些哇?我指的是内部做工和设计。

网友:
这个只是便宜   镍氢  充电器 目前最好的是IC99    不需要电源才120
充电  测电压   可以调电流   判停机制也好。
至于松下自家的  CC85和CC83是最新的  可惜国内没卖的
便宜的智能充 宜家29.9的那个也行。比CC51好。起码是智能充。

网友(2022-07-24):
换了代工厂,你的是E156176,白字。开关电源的。变压器有JECKSON志顺字样。网友那个固插的是非开关电源,线性变压器的,工作原理和以前低端口香糖电池充电器同理。那个代工厂是E59670,黑字。
你这个后面换厂第二版的明显做工设计更好些。虽然都是CC51低端型号。

我19年拆的CC65也是E156176志顺的。(旁边的REV:A 是版本号。指第几版的意思。A是首版,以此类推)REV:Release Version的缩写。就是发布版本号,即此PCB的当前版本,用于区分以前的设计版本及以后可能的改进版本。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4189&highlight=bq-cc

隔壁的CC87也是E156176志顺的。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1952&highlight=bq-cc

E59670应该是厦门台和电子代工的。(台资企业,泰国厂叫和泰电机,索尼的随身听3V电源后期版都是泰国和泰代工的,同时也是摩托罗拉90年代至多年的好基友。)
这是网友CC85的。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19092&highlight=bq-cc

这是网友CC55的。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49957&highlight=bq-cc

廈門台和電子有限公司 全球據點
http://www.salom.com.cn/SitePages/%E5%85%A8%E7%90%83%E6%93%9A%E9%BB%9E.aspx
https://www.chongdiantou.com/archives/120335.html

网友(2022-09-09):
看样子都是普通设计,没有志顺的那么好。

网友(2022-10-14):
引用 网友B:
用了5年的CC17 坏了,买了这个 就是充电时候电池比较烫 是定时13小时自动灭灯 200ma 充电电流 属于慢充。  ...

13小时是属于保护性强制停充,实际充电时间根据电池的容量进行选择。说明书上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