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突发奇想,把两个电源插到一起并且短接绿黑启动会怎样??

楼主(2020-08-04):
一台模组,一台非模组.不同规格.也就是直流电互怼??会BOOM么

换成交流电会如何

楼主:
我想进行这个实验,插座用这种PDU带空开的插排行吗
不想把家里空开炸了

网友A:
你想多了,如果你接线没问题,肯定不会boom。不过你既然问这个问题,很怀疑你接线会不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多了,如果你接线没问题,肯定不会boom。不过你既然问这个问题,很怀疑你接线会不正确 ...

我知道电池接在一块会互冲,就是想知道这个有什么反应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电池接在一块会互冲,就是想知道这个有什么反应

没反应,电源都有二极管,怕个啥

网友:
互什么充,电压不一致电才会流动

网友:
楼主被三楼说中了吧?双电源是很常见的一种电源配置,根本不需要你试验,市面上别是杂牌电源的,都可以。

网友:
跳闸是不至于跳闸的标准ATX 同电压可以并联的 最多你接错线 引起保护 或者运气特别衰的 烧掉电源的DC-DC部分的 稳压 采样 保护电路
电源内部的整流 不允许电流反向的 没有电池那种环流 ,而且标准AXT的电压都有规定范围的  差值很小   除非是山寨货

网友:
这个实验本身就没有什么意义。如果想长知识三楼已经说清楚了。如果是好奇,可以搞个直播。

网友:
电网上挂的所有发电机都是并联运行的,而且还是三相交流电

网友B:
淘宝有双电源开机线,买根研究一下。

网友:
就是就是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有双电源开机线,买根研究一下。

看见过那玩意,不过那个有一个输出口。我这个设想是两个差一起,我以为有区别

网友:
取样低的电源可能工作在低功率状态,不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
两个开关电源是可以并联的,因为都是二极管整流输出的。如果电压不同,输出电压低的电源不参与输出,因为二极管截止了。
当电流大的时候,电压高的电源电压有下降,达到低电源的电压时,两个电源同时工作,提供更大的电流。
有些移动硬盘上有两个usb插头,就是这样扩大电流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