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奇瑞qq3磁带车机接线定义有问?

楼主(2020-08-04):
我想输出av音频,插av输出无声,怎么接线呢?(后面中间就是av莲花线)
对应图4可以看出线的名称,就剩T(电话/静音)、控制输入、控制输出三个不知道如何让音频输出?

网友A:
居然可以插磁带,真古老

网友:
的确古老了,可惜现在CD都淘汰了,玩这个车机没什么兴趣了

网友:
大哥,那个哪是av,那个是天线莲花头。

网友:
要在mode里面选模式的吧?比如设置成AV输出?

网友:
QQ311的车机,我以前的就是这个

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原机少了个模块,造成CD/MD按钮失效,所以外接音频输入无效。

当年网上卖那个模块要30多元好像,自己就参照网上方法,接了一个两对线到手套箱,一对接了一个开关,用来切换收音和外接音频,一对是音频输入线。需要使用时就把那个开关打开,然后接上手机就可以了。

当时买车是09年吧,后来两三个月新车就取消了磁带,有了USB接口,是MP3的了

网友B:
找到了,这是当年的修改方法:
https://club.autohome.com.cn/bbs/thread/22057fda369596db/3190765-1.html

这两条线短接,即可打开CDMD功能

网友:
焕发生机了

网友C:
黑色海绵里包的是啥??

网友:
我记得原来是打开盖子在电路板上短接了两个点打开了md开关,,外接按键开关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C:
黑色海绵里包的是啥??

左右声道莲花接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到了,这是当年的修改方法:
https://club.autohome.com.cn/bbs/thread/22057fda369596db/3190765-1.html ...

我看看去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到了,这是当年的修改方法:
https://club.autohome.com.cn/bbs/thread/22057fda369596db/3190765-1.html ...

可以输出AV音频不 ,输出控制接cdmd?

网友D:
AV?这机器真带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D:
AV?这机器真带视频?

音频呀  没有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C:
黑色海绵里包的是啥??

av莲花线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居然可以插磁带,真古老

最近玩磁带机,很不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av莲花线呀

我的车就是这款,09年买的,据说后面都升级到CD机了,不过我要求不高,这个磁带机还在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输出AV音频不 ,输出控制接cdmd?

应该是没有输出只有信号输入吧,不过你可以直接把喇叭线接为输出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