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18v的牧田锂电工具买diy电池来用靠谱吗。

楼主(2020-08-04):
随便搜了一下。牧田的代用电池满天飞。代用电池用上和原装比有明显区别没

躁动着想弄个牧田18v的。裸机忍了,原装电池劝退。

另外diy电池有卖家还提到不同电流的选择。但是这几天看牧田天猫店同电压的电池没有什么电流选项。是diy技术已经赶超原装了?

借用随便排序靠前某卖家的宣传图求科普吐糟。

求问在用diy电池的坛友。要是用着和原装没什么区别的话就放弃原装电池了。

网友:
动力电芯不一祥,放电效果也不一祥。所以diy的才分等级和价格。

网友:
水也很深,什么a品b品的,小批量拿货的a品不容易拿到,再就是别用拆机电池就行,拆机电池的一致性做不好如容量可能一致但不一批次他的用料有细微差别会有放电平台放电曲线的不一致。通俗说就是寿命不长

网友:
看什么价格了,好东西价格不便宜的。别当成原装电池的价格来买就行。

网友:
  建议找咸鱼人直接组装 ,要求高 C6     中档 C4   ,再其次 就是 三星 LG 2500毫安的 这个系列成熟  ……

网友:
c4就行 牧田原装就是c4

网友:
正常使用应该是没问题的,我现在用的就是diy电池,用的是C6芯的,相对原装的3.0的少了5节电芯,重量就下来了

网友:
这些卖工具电池的人,没有一个半个不吹NB的,别相信这些鬼话。

三星动力18650电池,主要常见型号有:
1、 INR18650-20Q(20R):2AH容量,持续最大放电电流22A,放电截止电压2.5V,其中20Q内阻约15毫欧左右,20R内阻约13毫欧左右;
2、 INR18650-25R:2.5AH容量,持续最大放电电流20A,放电截止电压2.5V,内阻约13毫欧左右;
3、 INR18650-30Q:3AH容量,持续最大放电电流20A,放电截止电压2.5V,内阻约13毫欧左右;
---------------20R、25R常见于牧田电动工具电池中,30Q常见于多个品牌,虽然三星动力电池可放电至2.5V,但单节电池低于3.7V后会出现放电电流衰减现象,功率=电压X电流,所以功率会下降近40%。
    另外,三星INR18650-35E属于“准动力电池”,是为了适应市场,降低持续最大放电电流到10A以下,提高电池容量,相应内阻也增大到约22毫欧左右。

网友:
买过牧田的兼容电池,怎么说呢 ,用起来还不错吧,拆开看做工,电芯还不错,就是保护板很小。

网友A:
跟你说,刚入门买三星20R就好了,十粒组个4.0的电池组,家用完全足够,便宜又好用,买包内阻15左右的5-7块钱一个。
高容量电池价钱贵,水太深不建议购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你说,刚入门买三星20R就好了,十粒组个4.0的电池组,家用完全足够,便宜又好用,买包内阻15左右的5-7块 ...

哪里买的 能介绍个诚信卖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