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温控怎么测好坏?

楼主(2020-08-04):
冰箱的,估计老冰箱。1元捡的。像我家老冰箱用的,就买了。两脚通,0Ω。咋测它会否断开?冰水试5分钟,还是通的,0Ω。
这摄像头,芯是不是叫ccd?而非CMOS。

网友:
泡冰水还不动作,说明是坏了。

网友:
直接把里面电线接好,买一个冰箱定时器,不香吗?我家老冰箱也是,压缩机一直工作,花28元买了一个温控器,结果装上还是一样压缩机不停,气的我又买了一个冰箱知音定时器,好用的很。

网友:
冰箱温控器,细管里是氟利昂,一般情况是漏气了。

网友:
这个温控器已经损坏了,买个冰箱知音算了

网友:
漏气也坏的

网友:
实在不行买一个数显控制通断时控插座,然后绕过冰箱故障温控器。楼主的摄像头2015年后几乎是CMOS感光片,缺点扫描快门看电风扇叶片果冻效应,CCD主要功耗偏大唯一好处全局快门。

网友A:
正常拧到一边就是最小档应该能断开
例如冰箱里012345档位,拧到0断开。否则就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拧到一边就是最小档应该能断开
例如冰箱里012345档位,拧到0断开。否则就坏了 ...

刚试了下,左右拧到头都是通的,放冰箱冷冻10分钟,测,显示1,断了,没坏。

楼主:
经提醒,冷冻10分钟,测,显示1,断了。故好的。过2分钟,再测,囗吹气加热,听到明显‘嗒'响一下,显示1Ω底数,没毛病。